说下我的应急灯经验

楼主:
    其实作为消费电子产品来讲,美信确实没必要开发小功率的LED驱动芯片,因为性能/价格比确实有点低。参与这个项目的有不少是学生朋友,可能对价格这个方面不是很敏感,我接手的一款产品后来就用简单的恒流电路解决掉了,因为客户对产品的成本要求太严格了,所以之前申请的芯片算是浪费了。

    这次主要谈谈对HB LED 的驱动吧,因为我们科学院在开发一款矿难救援机器人,所以当时问版主多申请了三颗,呵呵,加上手头还有16片MAX16834(这个够奢侈吧,呵呵,供货商给我们做测试用的)所以此次救援机器人的一个液压机械臂就用上了这些组合,顺便说下,那个锂电池包最终也没能用上,因为机载电源是一块36Ah的锂铁电池,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复杂的环境下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不如锂铁电池。

    到时候问下科学院的领导整车图片能否上传,唉,跟有军工背景的单位合作真的很麻烦,保密的工作很无奈,要是不能上传的话到时就单独把HB LED部分传上来

    好了,大体情况介绍完了,下面说说MAX16834的使用感受了。

网友:
    MAX16834是一款电流模式HB LED驱动器,具有升压、降压升压、SEPIC、高侧降压拓扑结构。除了通过开关控制器控制驱动N沟道功率MOSFET开关,MAX16834还驱动一个N沟道PWM调光开关实现LED PWM调光。

    MAX16834工作电压范围为4.75V~28V,具有可编程的斜率补偿的恒定频率峰值电流模式控制,以控制PWM控制器的占空比。主要用于单串LED、LCD背景光,汽车前后端照明,投影系统RGB LED照明源,建筑和装饰照明场所和环境照明。

    救援机器人电源电压为36V安全电压,为了使驱动芯片适应电压环境,照明系统单独经LM2596-ADJ进行电压调整至24V,其实机器人内部也有24V电源,此处主要是为了减少电源故障对整体系统的影响,有朋友可能会说越简单越稳定,但个人感觉对供电而言还是分开的好,一路电源损坏最严重就是导致一个子系统损坏,而不会影响其它的。欢迎大家对这个方面进行讨论。

    电路的设计是参考这个图进行的,这个图的容量是112W,主要是考虑到救援环境下可能需要大功率照明,以后可能会换掉,总不能一点都不用soso精心包装的物品吧,呵呵。

    先写到这儿,明天继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谢谢楼主 期待着更新

网友:
MAX16834.pdf (220.87 KB, 下载次数: 32) 先上传MAX16834的datesheet

网友:
    该驱动器设计用于驱动与LED串联的外部N沟道MOSFET,可实现高达20kHz的宽范围调光控制。除PWM调光以外,MAX16834还通过REFI端DC输入提供模拟调光。可编程开关频率(100kHz至1MHz)有助于提高效率、优化设计并减小电路板空间。RT/SYNC与地之间的电阻用于设置开关频率(范围:100kHz至1MHz),RT/SYNC端的外部时钟信号可禁用内部振荡器,并允许MAX16834与外部时钟同步。MAX16834集成了高边电流检测放大器,因此在升/降压应用中无需额外的高边LED电流检测放大器。

    在实际调试过程中发现,当PWM大于18KHz后光的亮度几乎不再改变,通过调整电感等参数也没有明显的变化,并且此时对系统有较为明显的干扰。模拟调光在整个过程中表现较为出色。
    MAX16834采用增强散热的4mm x 4mm、20引脚TQFN-EP封装和增强散热的20引脚TSSOP-EP封装,规定工作在-40℃至+125℃汽车级温度范围。

    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将整个救援机器人的控制电路放在高低温测试机中进行性能测试,在-30℃时出现性能不稳定的情形,具体表现为灯光亮暗变化不定,出现喘振现象,经过控制信号测试证明是器件本身的原因,进行破坏性试验过程中发现高温在160℃依然表现相当出色,因此这款驱动芯片非常适合高温环境下使用。

网友:
 谢谢楼主做的详尽总结,这不仅让DIY的效果最大化,也使得没参加实际制作的人如身亲临其境,共同受益了。

 旁观之余,讨论几点:
 1、36V电源先经过一级DC/DC降压,对效率可能会影响较大,不知能否省掉?看了下手册里的内部电路,VIN似只是供内部参考、运放电源用的,不是LED供电的主要通道,所以觉得可能只要把供给VIN的电压降至24V就行了,通过电感给LED供电的可以直接是36V。
 2、在-30℃时性能不稳定,这点恐怕需好好确认。芯片注明可以在-40~+125℃工作的,如果做不到那可就是大问题,MAXIM在胡说八道了,这似乎难以想象。
 3、在18kHz以上PWM调光无效果,估计这不是问题,通常调光频率固定在150~200Hz,让眼睛看不出闪烁就行了,再提高未必有好处,反倒是效率可能会下降。

网友:
还得看仙猫的评论

在-30℃时出现性能不稳定的情形,具体表现为灯光亮暗变化不定,出现喘振现象,经过控制信号测试证明是器件本身的原因---不是

网友:
这字体,看着就眼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仙猫捧场,关于第一点目前正在改进,因为整个系统的搜索救援工作完全依赖于蓄电池供电,所以对效率要求相对高些,下一步做下测试。在低温下的不稳定现象已经排除了控制器件的原因,因为通过跟踪正常工作与不正常工作的控制信号无畸变,现在怀疑是LED在该温度下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下一步准备将LED经导线引出进行测试,之前用美信的芯片表现都还是不错的,这次应该是有点妄下结论了。因为手册上说它的PWM可以上到比较高所以就做了个比较极端的测试,看看潜力到底有多大,实际工作时就需要综合考虑找一个比较合适的点了。
再次感谢仙猫捧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关于这一点应该是妄下结论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捧场,下一步研究下什么字体舒服点~~

网友:
突然就变成精华了,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对这款芯片还没有深入的测试,写的一些观点仅供参考,希望不要误导大家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手册上说它的PWM可以上到比较高所以就做了个比较极端的测试,...

 手册说可以较高,应该指的是用于稳定LED电流的PWM频率吧,高频开关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小串联电感。而用于调光的PWM则只要让人眼不觉得闪烁就行了,频率低些为好,损耗小。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说法

,,呵呵,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仙猫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