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锂电池充电板应用

楼主:
  邮购到几种充电板,经通电测试发现其中的一块用MM1332G集成电路的充电板输出4.15v电压,充电集成电路为HHl332G,查资料得知,该集成电路为日本美上美公司产专用恒流恒压锂离子电池充电IC,内含电池电压检测、充满电检测,控制每节截止充电电压精度可达±50mV。充电截止电压4.2V,充电电压及电流大小可以通过外接电阻控制。该集成电路②、③脚内带短路保护功能(也称低电压检测),可以检测因电池内部或外部短路,切断输出。用该充电板给所购的550mA锂电池充电,电流约160mA,大约四小时即可充好,且自动停充。

  根据实物测绘该充电板电路如附图,图中元件参数依实物标注。充电板的尺寸为3.5cm×2.5cm,L形结构。由于含整流部分,该电路板使用方便,但交流输入电压最大不宜超过10v,否则,功率管Q1(B1247)因没有散热片会过热损坏。经过实验,发现该充电板EC1电容两端直流电压在5V~12V均能正常工作。为12V时Q1发热严重,最好加装散热片。应当尽可能使B1 247两端压差小一些,避免过热。自制充电器时,曾用一现成的微型开关电源DC5.6V/0.6A适配器,为利用剩余空间、减小体积,将充电板截掉整流部分,装入适配器内,充电端用导线连接后,焊上两个微型金属夹,使用很方便。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电源适配器外接使用,这时,可以不必区分电源极性的正负。

  将EC1电容两端接上USB线,在电脑上面用USB接口充电,或用万能充改制,使该充电器成为两

用充电器,使用非常方便,物有所值,这对于没有充放电保护板的“裸”锂电池充电更为重要。

  也可以将此板改为充8.4V或12.6V锂电池的。据试验,将R9(183)改为2.7kΩ~7.5kΩ时。调R8可使输出电压为8.4V~12.6 v。这样即可将其改为充二节或三节锂电池了。

  加大充电电流可减小检测电阻R6∥R7到0.3Ω,充电电流能达到300mA左右(充电时间=电池容量/充电电流)。另外,有MM1332G集成电路的改进型号LM3622,是National Semiconductor生产的,其性能比MM1332G优越,管脚分布稍有差别。具体使用可根据实际需要改装。一般情况下小电流充电为好。这样电池也不易发热,相应延长了其使用寿命,而且比较安全可靠。

  该锂电池充电板引起不少DIY爱好者的兴趣,也引出了不少配合该板的各类充电器制作探讨文章,如加装充满电指示电路、太阳能充电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