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性的重要性

楼主:
来自: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现在感觉生产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呢

很多都是焊接不良,虚焊

网友:
生产的学问还是很多的我们公司里边有个简易的生产线,我经常去瞧瞧.

网友:
芯片和网络变压器最容易虚焊。故障率差不多在%10

网友:
涉及的方面很多,不只是SMT,从设计到生产都会涉及到单板质量

网友:
我不清楚有哪些工艺
反正这边设计好,就给生产了

生产线是大工厂,有4条smt线

主要是维修,他们搞不定就给我修,很痛苦,哎

好像他们也没办法

RJ45变压器,贴片的啊

网友:
可以自己作一个检查表,PCB设计完对照着检查一遍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器件管脚氧化了呢

网友:
统计一下不良品主要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网友:
管脚氧化的问题好处理,换一批料和供应商尝试一下旧知道了。如果是SOIC的那问题应该不大啊。他这个应该是混合工艺没有控制好。

如果不同一,就要采用混合工艺

网友:
生产相当于外包

这个我们无法控制呢

网友:
还有就是加工的时候要指定工艺

网友:
像这些信息你们都没有提供给加工厂,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当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很长的checklist,PCB定型之前都会对照检查一下,可以避免不少问题

网友:
我们这边也有的,只是没用,呵呵

网友:
他这个焊接的问题,不像是layout的设计问题

网友:
虚焊原因也很多种啊,PCB焊盘设计不合理,器件没有按湿敏等级保管,焊接温度曲线不对,器件朝向,工序有问题,,,

网友:
一般公司都有恒温箱保管器件的吧,焊盘设计的话,SOIC对封装要求是非常低的(所以我才问他是不是bga的变压器)。网络变压器对加工朝向是没有要求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的来料有问题。

譬如他提到的管脚氧化

网友:
是啊,可能的原因很多
pcba checklist我包括几大部分
PCB机械特性
热设计
器件及器件封装
基本布局
布线设计
丝印
固定孔,安装孔
基准点
回流焊
波峰焊
安规
可测试性
电气安全性
结构安全性
防护
电缆与连接器
可装配性
可维护性
标签
其他

网友:
哇,这么多

网友:
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