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呢?

楼主:
谁能帮忙分析下这两个电路啊?他们的唯一区别就是最下面的电容C5和C10接的一个是+5V,一个是-5V。各自在两个输入端给它们加50Hz,10V的正弦信号,用示波器观察末端输出,差别好大啊!第一个图出来的是一个50Hz,幅值500mv的正弦波,第二个图确实一个发散的振荡图形。

谁能帮我详细分析下呢?不胜感激啊!

网友:
上面的图的上面的运放没有电源

上面的图的上面的运放没有电源

网友:
那个打了个红色的叉叉,应该是已经接上了的吧?!我也试着接了,跟没接是一样的。因为这四个运放是一个芯片里的,所以4脚和11脚是公共的,下面的只是我为了保险才加的。:$

网友:
应该是电路图或者仿真设置有问题,C5和C10不会对电路产生大的影响。

网友:
和你c5,c10无关 和你的反馈回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