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Can通信帮助

楼主:
做can通信不久,遇到一些困惑想向各位请教一下:
        我用的TI的dsp板子 ,里面已经有eCan模块了,我想问一下,发送的can报文帧的id是怎么加的,这个id是被接受模块的id还是自己模块的标识符id呢。
        2:对于CANopen协议,那么pdo的通讯参数的COB-ID是从模块的id吗,这个id在物理层是不是要写的 标识符寄存器里的呢?
        3: CANopen协议的SDO参数有两个COB-ID 一个是client-to-server 另一个是server-to-client 这个一个是写到标识符寄存器另一个作为数据发送的吗?
       4:CANopen协议能传输复杂的数据吗,比如结构体之类的,这些传输的数据是不是首先要在对象字典里定义好呢?
        谢谢 大家在百忙之中给予的帮助。因为对于CANopen协议整个框架研究不是很深,所以希望各位不要客气多多指教。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加在下的QQ:574305152。

网友:
哇塞,个人理解,CAN 通信跟其他通信协议是一样,就是通信规约,只是这个通信规约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常用于汽车总线;此外该CAN 通信总线可以挂很多CAN设备。所以CAN协议 就是载重汽车,至于汽车装的啥东西,你怎样识别,完全靠你自己了。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只是看过一点,

你的问题难,看一下CAN的标准就能解决。CAN标识的设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先设定寄存器,然后通信时,自已把这加到数据中。

网友:
建议你找一个CAN设备的通讯协议,看看

你先在的问题都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没有实践中的,如果你找一个实际应用中的CAN设备,看看他的通讯规约,有机会在通过观察通讯报文分析一下就全明白了。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注,我现在是一边看协议,一边想编程实现的。下了源码不过还没仔细看。在此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大家分享,有协议讲解的,还有eds工具,论文,源码等。

网友:
问一下,关于协议中的设备描述一节,怎么理解。有懂的请留个言呗。

网友:
问题1)ID是用来标识消息的,不是用来标识源或者目标,CAN总线ID的定义和其他总线有区别。这个ID可以每发一个数据换一个,接收方可以接受不同ID的数据。
问题2)CANOPEN的COB-ID定义更复杂了一些,增加了一个些通讯过程管理,基本作用还是CAN ID,标识具体某一消息的,不是标识也不是标识目标。这点和以太网,RS485,WiFi等通讯协议不一标。COB-ID定在发送的ID寄存器
问题3)都是写在发送的寄存器,除非使用远程帧。
问题4)基本的数据类型都在字典里,如果需要可以自己定义结构类型来扩充字典。

网友:
谢谢你了,我可以理解id是标示信息的,那么这个这个id是代表接受设备的id吧。
3 标识符寄存器上写入接收设备的id,那么另一个是当数据发送然后作为另一个回应的id吗

网友:
只用过MCP2515对你这个问题不太清楚·1

网友:
坛子里有个好心人发了个CaN.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2759-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