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如何做串口数据转发?

楼主:
我有个设备是直接和PC机通过串口连接的,我现在想做一个东西,串在这个串口线上,把PC机发给设备的数据给处理一下!

具体问题是:这个设备在通过与PC机串口通信的时候,需要手工按开关和拨换档位,我现在想用一个单片机加一些电路把这个手工部分自动控制起来~

如何做,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呵呵

你可以尝试用软件来控制啊!如延时处理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你清楚PC与设备间的通信协议。能够正确解析和发送数据。中间可以加个支持双串口的单片机就可以搞定,比如华邦的单片机就有双串口。

网友:
真的好简单的

现在单片机多数都有双串口。要用的芯片还有一个就是串口电平转换芯片(12V到3V3的)。在单片机内写程序代码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像楼上说的那样用一片双串口的单片机

把1个串口发来的数据接收,然后处理,从另一个串口发出去就行了。好像不是很复杂,关键要能读懂PC和设备之间的通讯规约。

网友:
可以从PC串行口的TXD信号上面,读取信号,送到单片机分析处理,操作其他电路。

网友:
一般的单片机的书都有这部分内容的,只是讲得不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