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库函数的C语言实现(已用VC++6.0调试过)

楼主:
#include <stdio.h>

char * str_index( char *string, char letter)
{
   while ((*string != letter) && (*string))
     string++;
    if(*string=='\0')
        return(0);
            else
        return(string);
}

void main()
{
    char * pt;
 pt=str_index("china",'h');
    printf("%s\n",pt);
}

网友:
#include<stdio.h>

int str_len(const char *str)
{

 int len = 0;
 while((*str++) != '\0')
  len++;
 return len;
}
 void main()
 {
  char *s="Golden";
  printf("%s has %d chars\n",s,str_len(s));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检索的实现,你看看能不能把时间复杂度O(m*n) 改成O(n)?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算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