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LM3S9B96问题(已解决)

楼主:
原本还好好的,下了几次程序后突然就下不了了,就连芯片都检测不到了。都是用板上的资源,也没外接什么电路,为什么会这样啊:(" />" /> :(" />" /> :(" />" />

J-link检测的情况如上图,怎么办呢?

网友:
看不到图????

急急急

网友:
LZ图片挂了,看不到图不好解决问题呀!~

网友A:
不出意外是虚焊,我遇到几次了都是用热吹风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图以补了。

引用 网友A:
不出意外是虚焊,我遇到几次了都是用热吹风吹一下就好了

应该不太可能,虽然是菜拿来的板子,可刚拿来时我还下过几个程序呢。

网友:
原来是芯片锁住了。弄了一个早上终于解开了。;P ;P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才拿来的板子,你就锁上了,功力不小啊;P

网友:
感觉LM的片子不好,不太实用

我们公司最近也在尝试用LM3S系列的做主控芯片,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代码的加密,性能不够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怎么解锁的,我的也锁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