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学习的一点心得

楼主:
前一段时间是针对专门的问题,发了一些帖子,这次在从最基本简单的入手,让我们一起逐步地深入吧。

1.首先我们可以在桌面上创建一个文件夹,my_proj。

2.把StellarisWare下的一些文件夹复制到my_proj下,其中progjects文件夹用来保存我们要创建的工程,这样我们以后要用到的文件都包含在下图中的文件夹中了,不至于太多无关的文件浪费时间。

3.在projects文件夹下创建enet_udp文件夹,我们将一步步地完成一个简单的基于的UDP客户端地例子。

4.在enet_udp文件夹中创建工程enet_udp.uvproj。并配置工程,具体的配置,可以参考StellarisWare的例程。

5.创建enet_udp.c文件,并添加到工程中。然后添加最重要的两个文件到工程中,driverlib和lwiplib.c

6.此时编译一下,会发现有很多头文件找不到。不用急,我们可以根据提示的错误添加相应的头文件路径。我比较喜欢使用下面的方法,简单。编译,出错,添加路径,再编译,再出错,再添加。当然多手动添加几次,就会对lwip文件结构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以后就会很快了。最后别忘了添加当前目录。

7.最后别忘了复制一个lwipopts.h到工程当前文件夹下,它是配置lwip协议栈最重要的文件。然后配置启动文件。

8.开始编写主程序enet_udp.c中的内容。这里对网上的进行了某些地方的修改,但这只是最基本的发送,以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去深入。

9.添加常见的头文件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nvic.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ethernet.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utils/lwiplib.h"

#define My_Mac_ID  {0X00,0x14,0x97,0x0F,0x1D,0xE3}  //存储以太网控制器的物理地址,即MAC地址

#define MY_IP_ID        {192,168,0,100}                   //以太网通信的IP地址
#define IP_MARK_ID    {255,255,255,0}             //255.255.255.0,子网掩码
#define MY_GATEWAY_ID   {192,168,0,1}                     //以太网通信的网关地址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ucMACAddress[]=My_Mac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IPAddress[] = MY_IP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NetMaskAddr[] = IP_MARK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GwWayAddr[] = MY_GATEWAY_ID;

const static unsigned char UDPData[]="LwIP UDP客户端在Luminary微控制器上的测试\r\n";

#define SYSTICKHZ                100
#define SYSTICKMS               (1000 / SYSTICKHZ)
#define SYSTICKUS               (1000000 / SYSTICKHZ)
#define SYSTICKNS               (1000000000 / SYSTICKHZ)

void
SysTickIntHandler(void)
{

  lwIPTimer(SYSTICKMS);

}

int
main(void)
{

    struct ip_addr ulIPAddr,ulNetMask,ulGWAddr;
   struct udp_pcb *Pcb1;
   struct ip_addr ipaddr1;
   struct pbuf *p;

      if(REVISION_IS_A2)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TH);
    SysCtlPeripheralReset(SYSCTL_PERIPH_ETH);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EthernetLE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 SYSTICKHZ);
    SysTickEnable();
    SysTickIntEnable();

    IntMasterEnable();

        IP4_ADDR(&ulIPAddr,IPAddress[3],IPAddress[2],IPAddress[1],IPAddress[0]);
        IP4_ADDR(&ulNetMask,NetMaskAddr[3],NetMaskAddr[2],NetMaskAddr[1],NetMaskAddr[0]);
        IP4_ADDR(&ulGWAddr,GwWayAddr[3],GwWayAddr[2],GwWayAddr[1],GwWayAddr[0]);
        lwIPInit(pucMACAddress,ulIPAddr.addr, ulNetMask.addr, ulGWAddr.addr, IPADDR_USE_STATIC);

   p = pbuf_alloc(PBUF_RAW,sizeof(UDPData),PBUF_RAM);
   p->payload=(void *)UDPData;

  IP4_ADDR(&ipaddr1,192,168,0,127); //这里是PC机的IP地址。
  Pcb1 = udp_new();

  udp_bind(Pcb1,IP_ADDR_ANY,1025);   /* 绑定到本地IP地址,设端口为1025,客户端一般为偶数。*/

  udp_connect(Pcb1,&ipaddr1,1025);    /* 连接PC机上的1025号端口,其实服务器的端口一般为奇数。*/

    while(1)
  {
    udp_send(Pcb1,p);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
  }

}

网友:
上面的程序是最简单的使用lwIP来循环发送UDP数据报,下面对它进行完善后,使它具有接收UDP数据报的功能,并在需要的时候来发送UDP数据包的一个简单例子,并顺便学习几个重要的字符串处理函数的使用。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nvic.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ethernet.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utils/lwiplib.h"
#include "utils/ustdlib.h"

#define My_Mac_ID  {0X00,0x14,0x97,0x0F,0x1D,0xE3}  //存储以太网控制器的物理地址,即MAC地址

#define MY_IP_ID        {192,168,0,100}                   //以太网通信的IP地址
#define IP_MARK_ID    {255,255,255,0}             //255.255.255.0,子网掩码
#define MY_GATEWAY_ID   {192,168,0,1}                     //以太网通信的网关地址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ucMACAddress[]=My_Mac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IPAddress[] = MY_IP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NetMaskAddr[] = IP_MARK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GwWayAddr[] = MY_GATEWAY_ID;

//const static unsigned char UDPData[]="LwIP UDP客户端在Luminary微控制器上的测试\r\n";

#define SYSTICKHZ                100
#define SYSTICKMS               (1000 / SYSTICKHZ)
#define SYSTICKUS               (1000000 / SYSTICKHZ)
#define SYSTICKNS               (1000000000 / SYSTICKHZ)

static struct udp_pcb *g_psPCB = NULL;
void
SysTickIntHandler(void)
{

  lwIPTimer(SYSTICKMS);

}
static void
APP_recv_udp(void *arg, struct udp_pcb *pcb, struct pbuf *p,
              struct ip_addr *addr, u16_t port)
{
  char *pcData = p->payload;
  struct pbuf *p_out;
  static char pcBuf[100];
  unsigned long ulIPAddr;
  unsigned char pucMACAddr[6];
  ulIPAddr = lwIPLocalIPAddrGet();
    if(ulIPAddr == 0)
    {
        return;
    }
    lwIPLocalMACGet(pucMACAddr);
   usprintf(pcBuf,"\r\nTHE TARGET IP IS:%d.%d.%d.%d AND THE MAC IS:%02X%02X%02X%02X%02X%02X", ((ulIPAddr >>  0) & 0xFF),
                     ((ulIPAddr >>  8) & 0xFF), ((ulIPAddr >> 16) & 0xFF),
                     ((ulIPAddr >> 24) & 0xFF),
                     pucMACAddr[0],
                     pucMACAddr[1], pucMACAddr[2], pucMACAddr[3],
                     pucMACAddr[4], pucMACAddr[5]);
 //说明是外设控制
 p_out = pbuf_alloc(PBUF_TRANSPORT, strlen(pcBuf), PBUF_RAM);
  if(p_out != NULL)
            {

                memcpy(p_out->payload,pcBuf, strlen(pcBuf));
                udp_send(g_psPCB, p_out);
                pbuf_free(p_out);

            }
  if(strncmp(pcData, "CONTROL LED ON", 14) == 0)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GPIO_PIN_0);
        pbuf_free(p);
        return;
    }

   if(ustrstr(pcData, "OFF") != NULL)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0);
  pbuf_free(p);
        return;
    }

 pbuf_free(p);
    return;
}
void
io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0);
}

int
main(void)
{

   struct ip_addr ulIPAddr,ulNetMask,ulGWAddr;
   struct udp_pcb *Pcb1;
   struct ip_addr ipaddr1;
//   struct pbuf *p;

      if(REVISION_IS_A2)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TH);
    SysCtlPeripheralReset(SYSCTL_PERIPH_ETH);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EthernetLE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io_init();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 SYSTICKHZ);
    SysTickEnable();
    SysTickIntEnable();

    IntMasterEnable();

  IP4_ADDR(&ulIPAddr,IPAddress[3],IPAddress[2],IPAddress[1],IPAddress[0]);
        IP4_ADDR(&ulNetMask,NetMaskAddr[3],NetMaskAddr[2],NetMaskAddr[1],NetMaskAddr[0]);
        IP4_ADDR(&ulGWAddr,GwWayAddr[3],GwWayAddr[2],GwWayAddr[1],GwWayAddr[0]);
        lwIPInit(pucMACAddress,ulIPAddr.addr, ulNetMask.addr, ulGWAddr.addr, IPADDR_USE_STATIC);

//   p = pbuf_alloc(PBUF_RAW,sizeof(UDPData),PBUF_RAM);
//   p->payload=(void *)UDPData;

  IP4_ADDR(&ipaddr1,192,168,0,127);
  g_psPCB=Pcb1 = udp_new();
  udp_recv(Pcb1, APP_recv_udp, NULL);
  udp_bind(Pcb1,IP_ADDR_ANY,1025);   /* 绑定本地IP地址 */
  udp_connect(Pcb1,&ipaddr1,1025);    /* 连接远程主机 */

    while(1)
  {
//    udp_send(Pcb1,p);
//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
  }

}

当在TCP&UDPdebug中发送:CONTROL LED ON时,会点亮开发板上的LED。并返回开发板的IP地址和MAC地址。

当我们发送的字符中含有:OFF时,就会关闭LED。

我这么做,是为了把几个重要的字符串处理函数都包括进来。其中它们基本上都在utils/ustdlib.c中,还有个别在string.h中引用。简单介绍下:

usprintf:是对标准的sprintf的改写,主要作用就是格式化打印字符串。

strncmp:C标准库中的字符串比较函数。

  用 法: int strncmp(char *str1, char *str2, int maxlen);

  说明:比较字符串str1和str2的大小,如果str1小于str2,返回值就<0,反之如果str1大于str2,返回值就>0,如果str1等于str2,返回值就=0,maxlen指的是str1与str2的比较的字符数。此函数功能即比较字符串str1和str2的前maxlen个字符。

ustrstr:也是对C库函数中的原来改写的,作用是在一个字符串中寻找另一个字符串。

在发送一个UDP数据报的时候,我们就分配一个合适大小的pbuf,但发送完了之后,记得释放它,否则发送的数据多了,会把RAM耗尽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朋友会发现数据发送一段时间后,就自动停止发送了,内存用完了,能不停止吗?

网友:
IP那些数据不知道根据什么设置。那个测试软件如何使用等等还希望LZ好心普及下

网友:
另外请问GPIOPinTypeEthernetLED这个函数在哪个里面,我没找到,是驱动库不够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GPIO.c里边。这个测试工具有很多地方可以下载。

目标IP:就是我们数据要发送到的IP地址,这里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的开发板的IP地址。开发板的IP地址,常见的有静态方式,在程序中指定,DHCP分配的动态的,可能需要我们借助locator.c和finder来发现,或者用程序显示到OLED上。上面这个简单的程序中我采用的是静态IP地址,不难在上面找到它。当然你可以更改的。

目标端口:就是填写我们要把UDP或TCP数据报发送到的端口。一般是一些知名端口,或者自己在开发板程序里边指定的。

类型:UDP,TCP,UDP组播。前两个根据程序采用的哪种传输协议来选择,后一种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还没有通过它受到过组播的UDP,望高手指点啊。

基本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今天继续学习LZ的例程,昨天睡觉前终于把LZ的例子瞎折腾出来了,我一开始新建工程的时候使用默认的startup.s会跑到硬fault里面,后来用开发板的lwip例子中的startup.s就好了,还没比较两者的差异。另外LZ说“7.最后别忘了复制一个lwipopts.h到工程当前文件夹下,它是配置lwip协议栈最重要的文件。”跑LZ的例子是需要怎么个配置法,我现在对以太网这块没概念,我想先跑LZ提供的例子做一个感性的认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直接使用默认的Startup,这里要注意两个地方,一个是stack的大小,要设置足够大,因为协议栈嵌套调用的函数是比较多的一般为0x400.而是别忘了添加两个中断,一个是Systick的,一个是Ethernet的。
2.由于本例程中使用的UDP协议。所以,我们需要对复制的lwipopts.h修改一下,关闭不需要的功能,如TCP等,调整内存占用更小一些。
//#define HOST_TMR_INTERVAL               100         // default is 0
//#define DHCP_EXPIRE_TIMER_MSECS         (10 * 1000)
//#define INCLUDE_HTTPD_SSI
//#define INCLUDE_HTTPD_CGI
//#define DYNAMIC_HTTP_HEADERS
#define LWIP_TCP                        0
#define TCP_QUEUE_OOSEQ                 0

#define SYS_LIGHTWEIGHT_PROT            1           // default is 0
#define NO_SYS                          1           // default is 0
//#define MEMCPY(dst,src,len)             memcpy(dst,src,len)
//#define SMEMCPY(dst,src,len)            memcpy(dst,src,len)

//#define MEM_LIBC_MALLOC                 0
#define MEM_ALIGNMENT                   4           // default is 1
#define MEM_SIZE                        (1 * 1024)  // default is 1600
//#define MEMP_OVERFLOW_CHECK             0
//#define MEMP_SANITY_CHECK               0
//#define MEM_USE_POOLS                   0
//#define MEMP_USE_CUSTOM_POOLS           0

#define MEMP_NUM_PBUF                     0  // Default 16
这里为什么可以设置其为0,因为在上面的第二个例程中,所有要发送的数据都在RAM中,所以可以设置为0,并默认的16要少占用200多个字节的RAM。

#define PBUF_POOL_SIZE                   1//默认也是16,我们只是接受一个很少的UDP数据报的控制命令,并且用完即放。设置为1够用了。减少它的值可以的减少RAM占用。
这是几个主要的配置部分,配置是依赖于应用的,我们从最简单的应用开始分析,微调,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去探讨,希望有知道的朋友分享你们的经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面的这个例程我们是通过UDP来控制LED,很简单但应该是基础的东西了。
下面这个我在简单的写了一个简单的关于TCP服务端的例程,也是为了给初学者一点参考,比上边的UDP要稍微复杂一点,因为TCP协议本身为了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就要比UDP复杂很多,要想稳定地,充分的利用TCP的这种优势,在设计应用层的时候肯定也相应地要复杂一些,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尽量在理解透彻的基础上,去规范编程。只有按照规范来编程,你的TCP连接才会稳定,系统才会稳定,不至于出现了问题,找不到出错的地方,调试的时间远远大于开发的时间,如果一开始就规范地编程的话,到最后调试是很容易地。
下面这个例程,也是简单地以控制LED为例,这次采用的是可靠的TCP协议,如果有时间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在逐步地去深入一下。
#include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nvic.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ethernet.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utils/lwiplib.h"
#include "utils/ustdlib.h"

#include "lwip/tcp.h"

#define My_Mac_ID         {0X00,0x14,0x97,0x0F,0x1D,0xE3}  //存储以太网控制器的物理地址,即MAC地址

#define MY_IP_ID               {192,168,0,100}                   //以太网通信的IP地址
#define IP_MARK_ID           {255,255,255,0}                           //255.255.255.0,子网掩码
#define MY_GATEWAY_ID   {192,168,0,1}                     //以太网通信的网关地址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ucMACAddress[]=My_Mac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IPAddress[] = MY_IP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NetMaskAddr[] = IP_MARK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GwWayAddr[] = MY_GATEWAY_ID;
#define SYSTICKHZ                100
#define SYSTICKMS               (1000 / SYSTICKHZ)
#define SYSTICKUS               (1000000 / SYSTICKHZ)
#define SYSTICKNS               (1000000000 / SYSTICKHZ)

static struct tcp_pcb *g_psPCB = NULL;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ulRetryCount;
    tBoolean bCONTROLSent;
}
tAPPState;

void
SysTickIntHandler(void)
{

         lwIPTimer(SYSTICKMS);

}
//当数据被正确发送到远程主机后(收到ACK),该函数会被调用。
static err_t
App_sent(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u16_t len)
{
   LWIP_UNUSED_ARG(len);

  if(!arg) {
    return ERR_OK;
  }
    tcp_arg(pcb, NULL);
    tcp_sent(pcb, NULL);
    tcp_recv(pcb, NULL);
    mem_free(arg);
    tcp_close(pcb);

    return ERR_OK;

}

static err_t
APP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pbuf *p, err_t err)
{

  tAPPState *pState;
  pState = arg;
  if((err == ERR_OK) && (p != NULL))
    {
     tcp_recved(pcb, p->tot_len);

                         if(strncmp(p->payload, "LED ON", 6) == 0)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GPIO_PIN_0);
                         pbuf_free(p);
                         tcp_sent(pcb, App_sent);
                }
                         if(strncmp(p->payload, "LED OFF", 7) == 0)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0);
                         pbuf_free(p);
                         tcp_sent(pcb, App_sent);
                }

//处理接收部分。

//发送数据
//  send_data();

    }

         if((err == ERR_OK) && (p == NULL))
    {
        //
        // Close the connection.
        //
        tcp_arg(pcb, NULL);
        tcp_sent(pcb, NULL);
        tcp_recv(pcb, NULL);
        mem_free(pState);
        tcp_close(pcb);
    }

    return ERR_OK;
}

//static void
//APP_error(void *arg, err_t err)
//{
//   //处理错误
//    if(arg != NULL)
//    {
//        mem_free(arg);
//    }
//}

//static err_t
//APP_poll(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
//    tAPPState *pState;
//
//
//    pState = arg;
//
//
//    pState->ulRetryCount++;
//
//
//    if(pState->ulRetryCount++ >= 120)
//    {        //约120s之后无数据发送就会断开就断开连接。
//        tcp_abort(pcb);
//        return(ERR_ABRT);
//    }
//
//
//    return ERR_OK;
//}

static err_t
APP_accept(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err_t err)
{
tAPPState *pState;
tcp_setprio(pcb, TCP_PRIO_MIN);
pState = mem_malloc(sizeof(tAPPState));
if(pState == NULL)
    {
        return(ERR_MEM);
    }
    pState->ulRetryCount = 0;
    pState->bCONTROLSent = false;

        tcp_arg(pcb, pState);

        tcp_recv(pcb, APP_recv);

//        tcp_err(pcb, APP_error);
        //这里设置2每500ms就调用一次。4就是1s
        //注意其中的APP_poll只有当协议栈中没有数据进出时,才会被调用。
        //我们可以用它来发送某些数据。
        //
//        tcp_poll(pcb, APP_poll, 4);

        return(ERR_OK);

}

void
io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0);
}
int
main(void)
{

   struct ip_addr ulIPAddr,ulNetMask,ulGWAddr;
   struct tcp_pcb *Pcb1;

//   struct pbuf *p;

      if(REVISION_IS_A2)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TH);
    SysCtlPeripheralReset(SYSCTL_PERIPH_ETH);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EthernetLE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io_init();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 SYSTICKHZ);
    SysTickEnable();
    SysTickIntEnable();

    IntMasterEnable();

                IP4_ADDR(&ulIPAddr,IPAddress[3],IPAddress[2],IPAddress[1],IPAddress[0]);
        IP4_ADDR(&ulNetMask,NetMaskAddr[3],NetMaskAddr[2],NetMaskAddr[1],NetMaskAddr[0]);
        IP4_ADDR(&ulGWAddr,GwWayAddr[3],GwWayAddr[2],GwWayAddr[1],GwWayAddr[0]);
        lwIPInit(pucMACAddress,ulIPAddr.addr, ulNetMask.addr, ulGWAddr.addr, IPADDR_USE_STATIC);

    g_psPCB=Pcb1 = tcp_new();

    tcp_bind(Pcb1, IP_ADDR_ANY,1027);  //1027
    Pcb1 = tcp_listen(Pcb1);
    tcp_accept(Pcb1, APP_accept);  //

           while(1)
  {
  }

}

网友:
简单说明一下,有几个函数在上面的程序中并没有用到,所以我注释了,但它们都是很有用的函数,如果在这个程序的基础上继续扩展的话,会用到它们,所以这里我提供一个使用lwIP应用层数据处理的一个基本框架,lwIP上大多数基于回调函数的应用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框架,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系统比较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坛子有点冷清啊,我还是要坚持下去,努力实现当初申请板子时的目标,分享也是对我个人的一种鞭策,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还能帮助到一些人,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坛子有点冷清啊,我还是要坚持下去,努力实现当初申请板子时的目标,分享也是对我个人的一种鞭策,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还能帮助到一些人,何乐而不为呢?
嗯 加油! 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 这两天回家了一趟,回来继续学习

网友:
请教!

我想弄明白 这个 组播是怎么接收和发送的!
主机以组播地址发送出去,开发板(从机)再以组播地址发送回来,这个该怎么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这个接下来我会找个时间把我知道的写出来,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请问你这里用的是什么平台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坛子里发放的LM3S8962

网友:
本来是想到最后把所有的一起上传,先上传2个。一个是关于UDP的,一个是关于TC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请教个问题,在你的enet_tcp的例程里可不可以发出数据,应该怎么用呢,麻烦你了。是和tcp_sent这个函数有关系吗,我现在可以发送命令点亮LED,但是接收不到任何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发送数据啊,把要发送的数据发到send_data函数里边去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例程中好像没有send_data();吧,你给注释掉了,然后在里面我也没找到这个函数的原型
//发送数据
//send_data();
能不能麻烦你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注释了,因为我只是做一个基本的框架,send_data,并不是lwIP协议栈里边的函数,它需要我们自己去实现它,比如一般在里边使用RAW API中的tcp_write(),tcp_output来发送数据。
其中tcp_write函数会调用tcp_enqueue()函数对数据进行分段和排序,并将segment放到发送缓冲区,tcp_output会调用tcp_output_segment()函数来发送一个segment。
你要做的就是在send_data里边设计好调用tcp_write()和tcp_output就行了。
可以参考lwIP协议栈中的httpd.c中的send_data函数的做法。

网友:
好的,我看一下,要是不明白还要向你请教啊,呵呵。谢谢了

网友:
十分感谢

万分景仰.
先收藏者,晚上试一遍,楼主强人.

网友:
出现错误,新手入门。盼回复!

.\rvmdk\enet_io.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lwIPHostTimerHandler (referred from lwiplib.o).
能不能将工程文件打包共享啊

网友:
谢谢academic 的分享 呵呵 写的很好,最近放假回家了,今天晚上刚回来,呵呵 上来看看,写的很好

网友:
完全不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谁叫你是用科比头像,科比是打篮球的。呵呵。

网友:
非常感谢
一直很苦恼lwip的例程,终于有个简单易懂的了

网友:
代码挺整洁的

网友:
虽然看不懂,支持下

网友:
论坛里就需要这种学习心得的帖子,多交流经验

网友:
这货是好东西哈

网友:
请教

my_enet_tcp.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lwIPHostTimerHandler (referred from lwiplib.o).

我的编译过后 出现了这个错误,lwlib.c 这个文件怎么会有问题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注释掉 lwipopts.h 中的 lwIPHostTimerHandl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释掉 lwipopts.h 中的 lwIPHostTimerHandler

可以了,谢谢。

网友:
ping不通啊?

楼主,我照着你的代码(TCP)原样复制过来,可是ping不通呀?

求助,求助~~

把你的工程下下来,能ping 通了,但是用udp&tcp测试工具 发送 什么东西 就接收到什么东西。发送的是“CONTROL LED ON ”,就接收到“CONTROL LED ON”。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lz 只有用你的STARTUP.S,就可以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哦,是这样的。
不过,怎么会发送什么就收到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我解决啦,是自己代码问题。 楼主,强烈建议你补充一下TCP 的代码,tcp_write(); tcp_output();这两个函数,我用起来有点问题。发送不长的字符串可以,已发送长了就被截断了。

    char uart_buf[100];

    struct pbuf *p_out;

    char *pUart_buf = uart_buf;

   unsigned long len = strlen(pUart_buf);

  p_out = pbuf_alloc(PBUF_TRANSPORT, len, PBUF_RAM);

    if(p_out != NULL)

     {

       if(strlen(pUart_buf))//判断缓冲区是否为空

           {

               memcpy(p_out->payload, pUart_buf, len);

               tcp_write(pcb, (const void *)p_out->payload, len, 0);

               tcp_output(pcb);

           }

    pbuf_free(p_out);

      }

每次都被截断,只有8个字符?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嘿嘿~~~~

楼主,不好意思,是我的UART坏掉了,自发只收都出现了乱码,问题解决中。。。

不过我还是强烈建议楼主 有空做一个TCP发送数据的例程哦~~

网友:
好帖子啊 才看到 顶起来

关于GPIOPinTypeEthernetLED  我的驱动库里面也木有 哎悲剧

网友:
ping IP地址的问题请教

我用单片机设计的网卡,上电后立马用电脑ping自己设计的网卡地址刚开始不通,复位一下就正常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帮忙分析一下好吗?

网友:
麻烦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academic朋友,我用单片机和rtl8019设计的网卡,上电后用电脑ping自己设计的网卡IP地址刚开始不通,复位一下就正常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帮忙分析一下好吗?

网友:
academic朋友你的QQ号码多少啊?能否告知啊,有问题请教你,谢谢啊

网友:
网卡自适应问题求教

我用单片机设计了个网卡,如何让网卡自适应交叉或直通网线,我的rtl8019硬件是按照直通接法来的,请问是硬件做到自适应呢还是驱动程序做到的?应如何实现呢?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TI M3 集成的 PHY 是硬件自适应的,可以用软件开启或关闭,8019还不是太清楚。

网友:
while(1)
  {
    udp_send(Pcb1,p);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
  }
学习了

网友:
支持 要向大哥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组播发送将IGMP选项打开(lwipopts),然后再UDP程序中将主机加入组播地址,恣意组播地址进行发送就好了!注意其中都几个地方要改,你调试的时候就能看到!

网友:
你好,我想请问下,楼主做过uip通信吗?那个网关如何设置呢?参数值传入哪?怎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