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控制的问题

楼主:
有一电机,一般在速度A运转,但有时候需要将速度变为B。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比如加一个外部开关,按下外部开关时电机是速度B,松开外部开关电机转速变为A,在转速转换过程中不能停机。

电机类型不限,功率在50W左右,要接减速机,使得输出转速在0.1-2.0之间;电机控制器类型也不限。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看电机是怎么驱动的了,如改变驱动电压(可变电阻?)或PWM频率

网友:
什么电机啊 直流 同步 异步 步进 还是直流无刷? 条件要在具体一点啊 功率是一方面 主要的还是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