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无线通信模块(GW200KB),可以给个参考程序吗?

楼主:
据说无线通信模块(GW200KB)能传输1.5Km,想用这个做个无线通信,看了一下说明书,只有引脚说明。谁能提供一个参考程序啊,谢谢啦

网友:
是这个,这个无限通讯模块提供的就是232//ttl,直接按照串口通讯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都有AT命令的说明,你看看手册

网友:
我这里正好有一对,真的能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