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板问题,求解,(谢谢,已解决)

楼主:
这样子的,做了个控制器,电脑控制2个继电器的闭合,这次做完后,发现1号继电器工作,2号继电器不工作,当1号继电器不工作时,2号继电器可以工作,也就是2继电器始终只有一个有动作,因为做了蛮多的了,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继电板也没线路图,PCI卡也没原理图,这些天忙的太厉害,脑子里糊涂着呢,啥概念都没,希望有高人可以指点下,从哪里入手检查会较快找到问题的点,谢谢。

问题如果觉得没有描述清楚,那么可以这么说:

2个继电器无法同时工作,但是其它的都可以,就只有一套是没法实现同时工作的,觉着很郁闷。

以前也有发生继电器会莫名启动的事情,后来查出来是线的关系,可能当中有点断,外面看不出来,这次碰到的问题,始终没有找到怎么解决的方案,我这东西很简单的,就是电脑程序给指令PCI控制卡,控制卡给电继电器板吸合指令,就这样子的,然后希望得到的帮助是,从尾巴开始查出问题的点呢,还是从线路到控制板之后开始查呢?求解,谢谢

网友:
有童鞋知道不?求解

网友:
 没电路图咋个猜法?说不定本来就设计成互锁的呢,一个动了就不让另一个动。
 量下绕组电压吧,分别看不能吸合的那个继电器在驱动和非驱动两种状态下,绕组两端的电压是否有差别。如有明显变化,可能是电源太弱,拖不动两个继电器;若无变化,则可能电路本来就不让同时驱动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led的脚搭线了,就是继电器状态指示灯,焊接时不小心用了太大的力气把两条线搓穿了,焊锡过多造成了短路,花了1小时,把所有焊线拆下,焊锡吸掉才找出来的,唉,一时失误造成的麻烦,大意了,今后焊接要更加仔细点了,想起那晚实在太晚了,开着灯会影响家人,所以就弄了个led接在usb口上的,光线暗,也看不清焊锡量多少,有的给多了,如果焊锡不多也不会搭,昨晚做了个头灯,就是太亮了,有点夸张,今后这个问题不会再发生了,折腾人呢。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了,下次求助一定写清楚,昨晚睡了7个小时,脑子清醒多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干嘛坐着等,站着就不行么?板凳硬啊!

网友:
;P 马虎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