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显示串行程序调试总结

楼主:
    先说说我的调试初衷

    前一阵看实验室的兄弟姐妹们都闲的无聊,就有人DIY了,有人个BF做电子时钟,一个液晶30多,一个12C887 20多,板子加器件还有单片机算下来少说也有70大洋。感觉实在不划算,但是对液晶还是蛮感兴趣的,一方面熟悉一下串行设备,一方面为以后做准备,毕竟液晶显示操作起来要比LED简单,而且能实时显示,到什么时候都能用上。所以,这次液晶屏的调试,我就想搜集一些常用的程序,适当的修改,让液晶屏达到“拿来就能用上”的目的。

    先说说我这次调试的液晶屏,12864,带子库的,蓝色屏幕。就是这张图了

    单片机我选的是英飞凌xc824,新出的哦。不是有啥特殊偏好,手头就有这个,就先用这个吧,主要是我对这个最小系统板上的触摸按键比较感兴趣。当然了,它也有缺点,内存太小,连一个12864的图片都装不下。:Q

    闲话少说,先从最基本的数据手册开始吧

    这是中文资料,因为这种东西已经被使用的多的不能再多了,而且厂家众多,但是有细微差别,比如串行和并行,有的是焊点切换的,有的是软件切换的。我这个是后者。

刚接线的时候还出了个笑话,太相信实物和datasheet和对应的了,结果屏幕的背光接反了,幸好没烧。

    硬件方面,我选串行是因为它用线少,我很懒的。   P1.0口对应CS,P1.1口对应SID,P1.2口对应CLK.

    参考时序在datasheet上写的很清楚

有这个当指导思想,照着写程序吧.动手之前,要先弄明白液晶屏是如何控制的,它内部也有控制芯片,这款的芯片是ST7920,对液晶的操作分为控制指令部分和数据传送部分。

指令呢,数据手册给了很多。用到再看吧。

    做了这么多铺垫,该说说程序了。下面以子程序的形式逐一贴出来,这里面有的是我找的,有的是我自己编写的,就一个目的,好用。

    //-----------------发送命令子程序----------------------- P1.0(cs),P1.1(SID),P1.2(CLK)
void send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_data) //发送命令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i_data;
i_data=0xf8;   //串行方式,数据从MCU到LCD,倒数第二位L代表数据控制指令,H代表显示数据
P1_0=1;
P1_2=0;
for(i=0;i<8;i++)
      {
         P1_1=(bit)(i_data&0x80);
         P1_2=0;
         P1_2=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发送用户指定指令
   i_data&=0xf0;
   for(i=0;i<8;i++)     //发送高位
        {
         P1_1=(bit)(i_data&0x80);
         P1_2=0;
         P1_2=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4;
   for(i=0;i<8;i++)     //发送低位
        {
         P1_1=(bit)(i_data&0x80);
         P1_2=0;
         P1_2=1;
         i_data=i_data<<1;
        }
     P1_0=0;
     delay_1ms(10);

}

//-----------------发送数据子程序-----------------------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command_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i_data;
 i_data=0xfa;
    P1_0=1;
   for(i=0;i<8;i++)
        {
         P1_1=(bit)(i_data&0x80);
         P1_2=0;
         P1_2=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0xf0;
      for(i=0;i<8;i++)
        {
         P1_1=(bit)(i_data&0x80);
         P1_2=0;
         P1_2=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 <<=4;
      for(i=0;i<8;i++)
        {
         P1_1=(bit)(i_data&0x80);
         P1_2=0;
         P1_2=1;
         i_data=i_data<<1;
        }
     P1_0=0;
     delay_1ms(10);
}

这两段子程序结构差不多,功能也接近,就是通过拉高拉低CLK,送出发送数据和发送命令的指令,然后将用户的指令或者数据发出。

有了这两个子程序,就可以配置液晶显示器了,程序的最初也是配置它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delay_1ms(100);
 send_command(0x30); //功能设置:一次送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send_command(0x02); //地址归位
 send_command(0x06);//点设定:显示字符/光标从左到右移位,DDRAM地址加1
 send_command(0x0c);//显示设定:开显示,显示光标,当前显示位反白闪动
 send_command(0x01); //清DDRAM
 send_command(0x80); //把显示地址设为0X80,即为第一行的首位

这些指令都可以到数据手册里面找到。

    其实我最想做到的是下面的任务,任意位置显示,这很重要。

//----------------------任意位置显示一个汉字----------------
void hz_disp(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hz1,unsigned char hz2) //line行1-4,row列0-7,hz1汉字的高8位,hz2,汉字的低8位
{  send_command(0x01); //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switch(line)
   {
   case 1:{send_command(0x80+row);send_data(hz1);send_data(hz2);break;}
   case 2:{send_command(0x90+row);send_data(hz1);send_data(hz2);break;}
   case 3:{send_command(0x88+row);send_data(hz1);send_data(hz2);break;}
   case 4:{send_command(0x98+row);send_data(hz1);send_data(hz2);break;}
   }
}
 //----------------------任意位置显示变量----------------
void num_disp(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numa) //line行1-4,row列0-7,num要显示的数字
{  send_command(0x01); //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switch(line)
   {
   case 1:{send_command(0x80+row);send_data(0x30+num); send_data(0x30+numa);break;}
   case 2:{send_command(0x90+row);send_data(0x30+num); send_data(0x30+numa);break;}
   case 3:{send_command(0x88+row);send_data(0x30+num); send_data(0x30+numa);break;}
   case 4:{send_command(0x98+row);send_data(0x30+num); send_data(0x30+numa);break;}
   }

}

    利用这张图,结合两个子程序,很容易看出,我在投机取巧,呵呵。

    显示数字的子程序是显示汉字子程序的翻版,也就是说,一个汉字等于两个数字。

    我还有个想法,正在酝酿,设计一个子程序,输入横,竖,数字(浮点型的,比如12.345)让这个子程序可以自动判断小数点的位置,然后进行相应的显示。

    大家有什么好思路和方法,不妨谈谈。

    最后,抛砖引玉,这款液晶还能显示图片,但是刷新速度实在不敢恭维。而且占用内存也不小。这里就来个左半屏幕显示图形的程序,如果有兴趣可以改一改,做一个右半屏幕的,或者上半屏幕,下半屏幕的,当然了,单片机内存足够大,就来全屏的。取模用相应的软件,相信大家都知道的,网上很多也很好找。

//-------------左半屏显示图形--------------
void img_displeft (unsigned char code *img)  //  注意0---31,0---31上下分半
{
    unsigned char i,j,m,n;
    unsigned int a=0;
  for(j=0;j<32;j++)
     {
       for(i=0;i<4;i++)
       {
         send_command(0x34); //扩展指令,显示绘图
         send_command(0x80+j); //更新坐标
         send_command(0x80+i);
         send_command(0x30); //基本指令集
         send_data(img[j*8+i*2]);  //高字节
         send_data(img[j*8+i*2+1]); //低字节
       }
     }
  for(n=0;n<32;n++)
     {
       for(m=0;m<4;m++)
       {
         send_command(0x34); //扩展指令,显示绘图
         send_command(0x80+n); //更新坐标
         send_command(0x88+m);
         send_command(0x30); //基本指令集
         send_data(img[n*8+256+m*2]);  //高字节
         send_data(img[n*8+256+m*2+1]); //低字节
       }
     }
     send_command(0x36); //扩充功能指令,开绘图开关。
}

    至此,我的这次尝试算是简单收尾,还有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希望各位同仁能提出宝贵意见和思路方法。以便进一步完善。

网友:
在来个1602的吧~!支持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有时间我会考虑的

网友:
楼主的尝试很有参考意义,有空试试串行控制

网友:
谢谢分享,很久不玩这个了,今天移植了一个9320的TFT到9B92下面,比较有意思,过几天分享代码和心得

网友:
不错啊,先收藏了,以后用到再回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串行的用的很多,我也是刚刚才有空,调一个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级啊,那能显示彩色图片和动画了吧。我这仅限于单色,点阵,还得半个屏幕显示,因为全屏代码太大,单片机内存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收藏

网友:
有源程序么,我可以拿来玩玩么,就想画你那个图,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期待你的代码了 移植到8962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没搞成功 是TI的GUI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就跟源代码差不多了啊。我用的是英飞凌的单片机,比较偏门,可能直接拿来也够呛能用,我可以给main.c 发个邮箱过来吧,到站内信。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  欢迎mark

网友:
那个比较简单

给你稍微提一下,你不妨尝试下动态演示,比如显示一个人在奔跑呵呵,这个比较有趣,取模时稍微考虑下不妨,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  可能64×64的图有可能做出来,但是要是去模的话会非常占用内存。

不过这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提议,谢谢。

网友:
学到很多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