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SP算法的研发

楼主:
小弟初学DSP,在做一个项目,算法是将一组数据经过处理之后仅留下几个数据。算法已用C语言实现,而且直接将C语言程序移植到CCS上程序都能通过,且结果正确。但下一步该怎么做就不明白,是买板子在硬件上调试吗?如果是的话,还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个较好用的。
     还有,到时C语言程序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动才能写入芯片?
    还请各位大侠帮个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你这项目没要求 你最终出个啥东西?

单纯的谈算法的话 到这个地方已经基本上结束了:D
===================================

网友:
最起码要有芯片的初始化之类的操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项目的要求是将这个算法写入到DSP芯片中,前端有一个对外采集信号的模块,将采集来的信号由DSP芯片进行处理后输出。那我现在的任务是不是要买块板子然后将程序写入芯片进行调试?还有,芯片用TI2000系列的哪个,F2812怎么样,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芯片?
    由于刚接触这些东西,不是很熟悉,还请多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CCS软件时选的是F2812 simulation,程序的.CMD文件是用例子里的(经比较,都差不多),程序是直接从C语言移植过去的。由于没板子,所以只能先进行软件仿真,这样是不是软件仿真已经通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这个项目有什么比较好的板子推荐,求版主指导啊!!

网友:
DSP算法,需要你的数学功底非常好,然后再专心研究DSP软硬件,这样综合起来才能使你的能力达到一个档次

网友:
首先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呵呵。
何谓算法:算法就是为解决某个问题,设计出来的一系列步骤、过程,把这些步骤过程用软件、硬件实现。你光说研究算法,matlab,vc,c,java都能实现。

网友:
看你的需要什么样的硬件配合啊。采集模块和DSP的通讯,处理时间,执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