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高手在8962上用软件模拟过SPI的?

楼主:
8962只有一个SPI接口可以用,有没有哪位高手在8962上用软件模拟过SPI的?求分享~~

网友:
没有模拟过,SPI不够用可以考虑用9B系列的

网友:
8962最新的StellarisWare有SoftSSI,不知是我配置问题还是怎么,在我这没调试出来,后来自己模拟一下时序,我是用来控制VS1003的。你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也是要驱动VS1003的!真是太感谢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