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烧了还是...该怎么检查?

楼主:
之前做的LM311比较器做好了,今天把应急灯上的 MAX1640部分的充电电路全部焊好了,还加上了这个LM311的比较器电路,然后就上电想看看怎么回事。

一上电就不对劲。

第一次用保险丝,一上电就听到 滋滋 的声音,有点紧张,看了看,保险丝很红。

由于之前就怀疑过 这芯片让我焊坏了——我第一次焊贴片IC,所以折腾了比较久。

所以我就且有它红着,测了一些点,因为我的比较器中用到了1640的6脚输出的2V参考电平,我得以有这个点测量它的电压,一看,0.28V的样子,完全不对劲,在我还在犹豫是继续下去还是拔下来的时候,保险丝已经爆了。

既然爆了,拔下电源,我取出控制板,一摸,两根 场效应管 是挺热的,但也不能算很热,应该说是 比较温热比较合适。

又摸了摸1640,几乎是没能感觉到它的热。

郁闷了一会,把哥们带回来的 山东煎饼 吃了。

然后一边上网,和熟悉的Q友扯淡这件事,扯着扯着。

我决定再牺牲一根保险丝——

既然有保险丝,也就是说我不再用担心 那些 场效应管 或者 芯片会爆炸,所以我很淡定地把 控制板 也放在桌面上,而不是藏在灯壳里。

这次我只特别检查了 输入电压。

果然很不对劲,18V的输出,到了它这里居然有1.56V。

不用看,短路了~~

可是奇怪的是,我上电前,也测过这两个位置,那明明是100来K。

其实这也怪。按照我的设计,充电电流大概在0.4A多一点,18V输入,应该是100欧不到的才对。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怀疑 这个1640的确是在我焊接时(我第一次焊的贴片IC就是它,那次,我折腾了一个下午,虽然我有注意不能长时间焊,但我也折腾了一个下午,估计让我给废了。)

但是,我不敢轻易换芯片,玩意不是芯片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那就麻烦了。

我总共就两块1640.

另外就是 “上市电就爆”这经历让我很不爽。

一直以来对市电都很忌惮。却不知道该如何检查,更能确保安全,也不懂得安全方面应该能注意什么。

我现在先放下来,仔细考虑一下应该能怎样检查,排除别的外界原因,希望这次能把 对 市电 的恐惧降住。

不过这个我很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同时,呵呵,自己DIY,条件比较差,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导。

;P

网友:
建议你先不接1640,前后两段分别调试,先拿一个电源给18V,看后段是否正常..然后断开后段,前端正常测试,接上一个大一点的负载,比如大功率电阻,注意功率,小的容易烧.这样看供电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
很简单,用去负载法,将供电回路的负载逐个去掉!

当然去掉的方式可以用割线的方式,判断的方向可以案1/2 ,1/4的方式,这样比较快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不太懂,是不接1640,用别的电源给什么提供18V?后段和前段分别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我思路有些乱,对你的电路不是很了解。我的意思就是,把可能出问题的部分单独提出来,用更可靠的方式供电,用外接的电源。然后逐一排查。都正常之后再接到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在上电前先量下正负极的电阻太小就不要上

网友:
看到热情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