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你是否也时常遇到???

楼主:
朋友们,当你在做电子测试测量工作中,是否会遇到类似问题:

1)仪器已用了太久了,满足不了新的测试要求,想建议老板购买新的,但对仪器新的发展方向却不是很了解;

2)新的项目已经出来,想购买新的仪器,可就不知道选择谁的仪器好,不知是否有哪个厂家可以提供仪器试用;

3)有些产品,需要测试某些参数,但公司仪器满足不了,这种测试的次数又不多,不想购买新的仪器,不知怎么办;

。。。。。。。。。。。。。。。。。。。。。。。。。。。

就如以上,如果你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告知我们,我们将竭力全力去帮助你解决测试中的问题。

当然,我司作为安捷伦的代理商,也为各位朋友推荐几款比较好用而性价比比较好的通用电子测量仪器,可能有些朋友看了比较熟悉哦!!

首先出场的是安捷伦DSO7000系列混合数字示波器

技术指标:

Ÿ1 100MHz、350MHz、500MHz,1GHz 带宽可供选择;4 GSa/s 采样率

Ÿ        2个或者4个模拟通道和 16 个数字通道

Ÿ    标配 8 Mpts MegaZoom III 深存储器

Ÿ    自动搜索和导航功能

最佳的信号可视性

Ÿ    12.1 英寸 XGA 显示屏,256 级亮度显示令信号纤毫毕现

Ÿ    业界最快且无损性能的更新速率:高达 100000 个波形/秒,可以显示偶发事件

广泛的应用软件套件

Ÿ    分段存储器

Ÿ    模板测试

Ÿ    串行解码包括:I2CSPICANLINFlexRayRS-232/UARTI2S MIL-STD 1553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工程师想感受一下的话,可以联络我安排演示与试用!
email:hongtao_yao@cecec.com.cn

通过正规代理商购买,截止12月31日购买的话,可以免费送一个应该软件。

所送软件列表

所送软件列表

网友:
接下来出场的是安捷伦5000系列数字示波器

Agilent 5000A系列示波器

5000 系列是价格最低、体积最小的 InfiniiVision 示波器,却能提供快速的更新速率和最短的静寂时间,这意味着您可以耗费更少的时间发现偶发信号,同时提高捕获毛刺信号的概率。5000系列示波器集快速采样率、深存储器和出色的更新速率于一身,这些示波器帮助您避免了典型台式示波器的不足之处。

主要技术指标

带宽        100 MHz300 MHz 500 MHz

通道数      2 4 个模拟通道

采样率      4 GSa/s(500MHz带宽) 2GSa/s(100M300MHz带宽)

存储器深度  8Mpts (标配)

显示屏      6.3 英寸彩色XGA LCD(1024*768)高清显示屏,256级亮度

显示更新率  高达10万次/每秒的波形更新率,将死区时间降到最低,帮助你捕获偶发异常信号

触发        边沿,脉冲宽度,码型,TV(综合和HDTV/EDTV),持续时间,序列,串行总线

应用软件    I2CSPICAN/LINFlexRayMIL-STD 1553RS-232/UART触发和硬件加速解码,FPGA动态探头应用、分段存储、电源测试、模板测试

标准接口    USBLANGPIBXGA显示输出

一款中等性能示波器,目前购买价格最好,根据选型不同,大概价格在3.5W~9W之间

网友:
感兴趣的朋友,同样可以联络我进行演示与试用。

hongtao_yao@cecec.com.cn

网友:
朋友们,如果你有想了解的仪器,也可以联络我,

我帮你做推荐。

网友:
嗯,是的,我也遇到过,不过没有这么系统的总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