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一段程序,有断点是正常运行,全速则异常?

楼主:
IAR中一段程序,有断点是正常运行,全速则异常?关闭所有中断也不起作用,好奇怪。

                                MAC_INDIRECT_BUFFER macBufferInfo;

                                BYTE *packet;

                                /* if there is enough room for the TICK and packet pointer */
                                macBufferInfo.buffer = (MAC_INDIRECT_BUFFER_INFO*)SRAMalloc(sizeof(MAC_INDIRECT_BUFFER_INFO));
                                if(macBufferInfo.buffer == NULL)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有可能是产生了总线Fault,看是否是精确的,如果是在其前边加点延时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遇到一个和你相反的问题,调试时不正常,不在调试下时正常。

网友:
感谢大家了!问题是其它部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