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VQFN33是什么封装,ms只有LPC111x有这种封装……

楼主:
如题,看到了不解。是和某种别的封装兼容吗?

网友:
没有Google到,从论坛上找到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204-1-1.html

zhdp:

QFN(quad flat non-leaded package) ,四侧无引脚扁平封装。

这种封装有点不好焊接。不过还是可以焊。

我看现在很多原件都是BGA的那种,我现在还不会焊。

网友:
在焊接的时候,这种封装的确考验焊功的。
手工焊接的话只能用热风枪之类的焊接,因为它里面有一个GND,焊枪根本就接触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热风枪现在还没有入手的必要。打算把芯片翻过来,用漆包线一对一的引出……这个等有闲暇时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记得你们网站有一片关于DS18B20的文章挺好的,现在找不到了。能不能给个传送门哦?
记得是在“代码和书籍”这一栏的,不过找不到“代码和书籍”的入口了……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记得你们网站有一片关于DS18B20的文章挺好的,现在找不到了。能不能给个传送门哦?记得是在“代码和书籍”这一栏的,不过找不到“代码和书籍”的入口了…… 多谢!

通过右上角的搜索按钮试试呢? 或者高级搜索。

传送门是什么概念?经常看到,给我讲讲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记得你们网站有一片关于DS18B20的文章挺好的,现在找不到了。能不能给个传送门哦?记得是在“代码和书籍”这一栏的,不过找不到“代码和书籍”的入口了…… 多谢!

为了给大家更加方便的去我们网站上寻找资料和产品,我们网站正在全新改版。所以有可能有找不到资料的情况,我们会加快网站调整的步伐,

另外你说的是这篇吧,关于18B20的

http://www.longdouble.com/Downloads/337.ht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右上角的搜索按钮试试呢? 或者高级搜索。

传送门是什么概念?经常看到,给我讲讲吧

传送门就是楼上给的链接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给大家更加方便的去我们网站上寻找资料和产品,我们网站正在全新改版。所以有可能有找不到资料的情况,我们会加快网站调整的步伐,
另外你说的是这篇吧,关于18B20的

http://www.longdouble ...

嗯,注意到左侧的导航栏变了,所以找不到了呵呵。
感谢给的链接,就是这篇^ ^

网友:
PCB制板时在底下开孔就可以用烙铁焊接了

网友:
PCB制板时在底下开孔就可以用烙铁焊接了

HVQFN33  PCB制板时在底下开孔就可以用烙铁焊接了

网友:
我也学到了 这种封装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太强了,不得不佩服  。

网友:
NXP MCU RFID Logic automotive  IC & 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