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晶振直接做系统时钟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1:外部晶振是产生方波还是正弦波?
2:系统内部的pll时钟是方波还是正弦波?
3:要是异步fifo,一个时钟是外部晶振25M,另外一个是内部pll的时钟100M。这样会导致丢数据的现象吗?

网友:
回复楼主问题:

1。 外部晶振直接做系统时钟没有任何问题;

2。 系统内部PLL时钟时方波

3。 异步FIFO 容量足够大,保证外部晶振是25MHZ,PLL时钟时100MHZ,不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