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中的coverage merge功能

楼主:
使用VCS中的coverage工具产生位于不同的coverage database ,
请问使用怎样的指令能够merge到一起

网友:
1. 启动方式
(1) gui方式    $iccr -gui&
(2) 命令行方式    $iccr

    由于iccr以gui方式运行有不少限制,推荐使用命令行方式来做覆盖率分析。

2. 覆盖率分析流程
(1) 收集覆盖率数据
irun -access +wr +sv -assert -f compile.f \
     -covoverwrite -covdut tb_top -coverage all \
     -covfile covfile.ccf -sim.log

covfile.ccf
set_branch_scoring
select_functional

(2) merge
code coverage : merge -code -toggle cov_work/design/*_test -output merge_code_all
fsm coverage : merge -fsm cov_work/design/*_test -output merge_fsm_all
functional coverage : merge -functional cov_work/design/*_test -output merge_fun_all

(3) load test
load_test cov_work/design/merge_code_all
load_test cov_work/design/merge_fsm_all
load_test cov_work/design/merge_fun_all

(4) report
report_summary -module -bet dut >../log/bet_summary.rpt
report_summary -module -s   dut >../log/fsm_summary.rpt
report_summary -instance -afd tb_top.chkif >../log/fun_summary.rpt

report_detail -module -both -bet dut >../log/bet_detail.rpt
report_detail -module -both -s   dut >../log/fsm_detail.rpt
report_detail -instance -both -afd tb_top.chkif >../log/fun_detail.rpt

report_html -module -both -bet dut >../log/bet.html
report_html -module -both -s   dut >../log/fsm.html
report_html -instance -covered   -afd tb_top.chkif >../log/fun_covered.html
report_html -instance -uncovered -afd tb_top.chkif >../log/fun_uncover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