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调用元件时出现一个问题

楼主:
在Cadence schematic editing中放置一个MOS管后,
就出现这样的error,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库已经建好了。

网友:
肯定说,MOS管的器件库的参数设置不正确,编译器不能正确识别和综合MOS 管的参数,所以才出现上述错误,需要仔细检查MOS管脚的器件库的参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