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这样设计是什么意思

楼主:
她的最小输出电压是Vref+5V

为什么?

如果我将R1两端短接

会怎么样呢?

高手指教

网友:
可以换个角度考虑:叠加原理

当只有7805时,输出电压应为5V;

当只有TL431时,输出电压为(1+R1/R2)Vref,并且当R1为0时,(1+R1/R2)Vref的值最小,且为Vref;

-----------所以最小输出电压是5V+Vref;

--------------------------------------------

如果将R1短接,输出为5V+Vref;

-------------------------------------------

纯粹个人看法,如有不足,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否考虑温度补偿的作用?

网友:
我看是为了输出不是5伏,为了提高电压而设地

就是再怎么低也,低不过5伏

网友:
我也觉得正如沙发所言~

网友:
简单说这样的设计就是集合了这两个器件的优点:
1、输出电压可调
2、输出电流为7805的典型值
3、稳压精度为431的典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