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并联电路分析

楼主:
如图1在C7和R11之间接50Hz,幅值20V交流电,当C6=470pf时,输出(运放7脚)如图2所示,当C6=10nf=10000pf时,输出如图3所示。这是什么原因呢?RC并联电路转折频率f0=1/(2*pi*R*C)。当C6=470pf时,f0=0.003386275Hz,当C6=10nf时,f0=0.0062831852Hz。

这里RC并联是低通滤波吗?还是跟随电路或者是什么?R与C的比值是多少的时候能准确跟随呢?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
没看清楚你在问什么 、、、

网友:
改变C6的值为什么输出波形会变化那么大呢?输入一正弦波,C6=470pf时输出是一正弦波,但是C6=10nf时,输出确实一个无穷大的振荡波形,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我的表达有问题,很多没表述清楚,还请多多海涵!如还无法理解,请说明,我再补充说明。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期待高手来分析下差分电路的计算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这个电路要做什么 如果单纯想要跟随正弦信号的话 最好进行一下频域的分析 发散可能是由于你的相角裕度是负的 不满足稳定条件 你说的并联RC可以是低通滤波 但在某些积分电路中会在反馈回路中加上一个电阻来去掉因运放温漂而引起的直流分量 所以请详细的描述一下你电路的功能 也好进一步帮你设计

网友:
这是一个信号处理电路的一部分,输入是两个比较小的正弦信号,如果两个信号一样大,输出0,如果一边大一边小,输出差值。大概应该是这个功能。

网友:
积分电路, R9限制低频增益

网友:
谈一点我对电路的理解,1 电路中除掉从c10 去耦用,其余的电容的阻抗应该都不可以忽略。另外C6从小变到大,应该会使U1C的放大倍数从大变小。C8和C9串联到电路中会是输出信号的相移超前180度。我觉得把这2个电容中的一个去掉得到的结果会和你之前得到的结论相反。整个电路算起来太麻烦了。实在不愿意去计算了,而且估计自己也够呛能算对。至于你提到的截至频率算法是错误的,1/2pifc是在电阻串联电容并联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