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在keil 中的头文件

楼主:
使用stc12c2052单片机,在keil中没有这个单片机的型号,要怎么选择?编写程序的时候头文件#include<>,怎样添加?第一次使用这种芯片,不知道怎么用,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选择芯片型号后增加头文件就可以了,你在你的程序里面增加头文件啊
目前 有什么 问题吗?

网友:
kei里面没有stc12c2052,我不懂stc12c2052选怎么类型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下载了stc12c2052.h头文件,不知道放在keil安装文件夹那个位置才可以使用?

网友:
宏晶网站有

你下后同别的单片机装一起就行,一般装到INC子目录下,你起个名叫STC,然后把STC的统统放里边

网友:
回复 网友B:

keil软件没有stc12c2052的芯片,我就选择了Atmel中AT89C2051,然后把stc12c2052.h头文件放C:\Keil\C51\INC\Atmel中。编写程序的时候#include

网友:
是不是头文件有问题啊?

网友:
我弄好了,应该是下载的头文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