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12-04):
uip的使用问题
代码如下:
void connect_server(void)
{
u16_t ipaddr[2];
uip_ipaddr(ipaddr,192,168,1,101);
uip_connect(ipaddr,HTONS(10001));
char *echo="connect me.\n";
uip_send(echo,strlen(echo)+1);
uip_send("mybays\n",7);
uip_close();
}
我写的主机监控程序能够检测到连接建立,但是收不到两个字符串。
做过的给解释一下,谢谢了。
void
检测

网友A:
这个是因为函数的参数
你细看下参数,好象有三个
send(int s,void *data,int size,unisgned int fl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