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转换效率问题???

楼主:
要求:输入:DC  9-24v
         输出:DC  2.5V 1.5A
         输出纹波Vp-p≤80mv
         效率η≥75%我用下面电路做了这个DC-DC转换电路:
就是用MAX724的典型降压型DC/DC转换电路,测试的数据,效率只有百分之44几,我想提高效率到75%,请问这么处理,谢谢!!!(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上图

上图

网友:
50uH电感一定要选用功率型的!!二极管要选用肖特基的!!电流要足够大!!否则效率就要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