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复位电路也能运行么???

楼主:
一块用c8051f020做的系统没有焊复位电路,上电也运行正常?

我也用c8051f020做了电路板 程序和上面的一样 程序居然没有运行 加了复位电路也是一样!

而在用万用表测单片机引脚时有时程序却会运行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是电源问题么 PCB走线问题 还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
没有复位按键就只有上电复位了,很不方便的!~

网友:
不知LZ说的是——

1、板上没见有专门的复位电路?
2、板上没见有手动复位电路?
3、表笔碰到IC引脚时会复位运行?

关于1:现时很多处理器都内置了复位电路,上电时会自动产生复位脉冲,无需外接。
关于2:一般只有试验板才需要手动复位,产品装入机器里想按键也没机会了。
关于3:那就各种可能都有了,可能性较大的是电路和编程,PCB只要不是把复位脚拉得太远,可能性较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就是不懂  程序也是同一 电路上也接了电源 即使有内部复位也应该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的就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就是不懂 程序也是同一 电路上也接了电源 即使有内部复位也应该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的就不行呢

复位引脚悬空了?

网友:
还是加上复位键应该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