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一个压差信号做为开关量来采集?

楼主:
如题,怎么能将一个1V-15V的电压差信号采集为开关量。

网友:
看来没人知道啊

网友:
详细点说,什么样的压差信号。开关量只有一位,如果只是两个量的话用比较器就行,

网友:
做个分压采样电路,用AD转换过来,自定义一个采样值的范围,在此范围内的就是0或者1

网友:
给你个提示:发光二极管做的音量指示器

你要几个开关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