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白光烙铁头T12控制电路*有图*——第二篇

楼主:
第一篇:

           https://home.eeworld.com.cn/my/link.php?url=https://bbs.eeworld.com.cn%2Fthread-222765-1-1.html

第二篇:

直接上图

背面1

网友:
焊工差了一点,别的都还很好,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这么快啊!我也想DIY一个,唉…可在深圳买元器件太难了,零售一般商家都不卖,真是饱受买元件之苦…

网友:
楼上,你跟他说买样,一般都会卖给你的了

网友:
呵呵  期待着下一步

网友:
你的焊接会误人子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  临时搭的 验证一下 ,
也见过牛人的万用板电路,
ls几位可以介绍一下 万用板 电路的走线要点

是不是先用PCB软件 大概的画一下  布局就好了。。

机子里有两个洞洞板专用的软件  可惜没使熟 :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没有下一步了
顶多做个外壳 装上。。。。。

即使做也应该是 MCU+PWM+PID来实现 不过有这点时间还是做些更有意义的DIY吧 。。

网友:
还没有见过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插一句啊。只用模拟器件就实现的一般都是强人,但毕竟模拟器件功能比较单一,要想有功能强的话只能靠增加电路的复杂程度。在这一方面来说数字器件(尤其是MCU)相对来说功能要强一些,当然他的功能需要相应的程序控制,有些人或许觉得麻烦。至于可扩展性,一般也是MCU比较方便,前提是硬件要想好了!!在价格方便,一般来说当然是简单了比较便宜,相对与这个来说嘛。对于这样简单的功能来说当然是现在这个方案比较便宜一些了,但现在一些MCU也相当便宜的,价格和一个运放差不多,甚至比好一些的运放都便宜!
总得来说,看个人喜好了,我还是比较喜欢MCU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