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usnprintf有什么用

楼主:
刚刚开始学习M3 使用的是TI送的板子,在看代码的时候经常看到usnprintf()这个函数,查了函数手册,说是printf()的简化版,但是不知道函数在M3的使用中输出的东西打印到哪里呢

void
io_get_ledstate(char * pcBuf, int iBufLen)
{
    //
    // Get the state of the LED
    //
    if(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
        usnprintf(pcBuf, iBufLen, "ON");
    }
    else
    {
        usnprintf(pcBuf, iBufLen, "OFF");
    }

}

网友:
US打头,而板子是USB模拟串口的

我想是通过USB模拟口串口输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u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微型的”,“简单化的”。 usnprintf()是标准C库中snprintf()的简化,作用是把字符串格式化打印到一个数组保存起来,比usprintf()要安全一些。usprintf()是sprintf的简化。都在StellarisWare中util文件夹下的ustdlib.c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用,还真没搞明白两者之间的区别,现在搞明白了

网友:
没错。。。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