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43擦除flash问题

楼主:
烧写了一个程序,JTAG口被禁了,擦除不了,用flash magic也不行。请高手帮忙

网友:
刚问了下朋友,说是操作的问题:再检查一下,重试几次,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
在用FlashMagic 的时候,如果你硬件上 PC的DTR 和RTS,并没有接到RST和ISP 管脚。Advanced optiongs /HardWare config 里相应的标志不要打勾

网友:
解决了。将ISP和0_3同时置低

网友:
用usb上传固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