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精密整流电路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
我的精密整流电路输出正负不对称, 当输入1V时,输约1.5V, 输入2V, 输出约为2.5V.
输入负电压时, 输出与输入相等.

不好意思, 图怎么贴不上去呀.

网友:
补充一下, 运放用的是 ADTL082A, 二极管 SK101AW 在线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附件形式上传 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图片存在电脑上,上传附件,然后把图片选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