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一段程序!关于LwIP多播包的

楼主:
问一个,以太网多播包接受的问题。 在LwIP中我怎么设定,才能接受一个多播包?
我预想的目标是:主机以广播地址224.0.1.129发送出去数据,板子接到数据再以
广播地址224.0.1.129发送回来。
我的板子,能触发中断,但是,进不了UDP_Receive回调函数,不能回发数据,不知道问题在那,盼高手指教。
注:如果我以板子的IP:192.168.9.8,发送数据,就能正常接收!我主机IP为:192.168.9.20

我的UDP连接初始化如下,
void UDP_Test_Init(void)
{
  struct udp_pcb *UdpPcb;

  UdpPcb = udp_new();

  udp_bind(UdpPcb,IP_ADDR_ANY,319);   /* 绑定本地IP地址 */

  udp_connect(UdpPcb, IP_ADDR_ANY,319);

  udp_recv(UdpPcb,UDP_Receive,NULL);   /* 设置数据接收时的回调函数*/

}
UDP_Receive回调函数:
void UDP_Receive(void *arg,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
                 struct ip_addr *addr, u16_t port)
{
  struct ip_addr destAddr = *addr;
  if(p != NULL)                          /* 如果收到的数据不为空   */
  {
        udp_sendto(upcb,p,&destAddr,port);                    /* 将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出去 */

    pbuf_free(p);                       /* 释放缓冲区数据 */
  }
}

网友:
这个没玩过,帮你顶一下吧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有可能出现在void UDP_Receive(void *arg,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struct ip_addr *addr, u16_t port)
里边的struct udp_pcb *upcb.应该是struct udp_pcb *pcb。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你试一下,在这里一定要细心啊。找到问题后说一下。

网友:
回楼上! 貌似不是这个问题,组播发送还蛮麻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遇到过,当主机端组播端口发送数据后板子上的组播端口并不回调接收函数来处理,但如果主机端采用另一个端口,是可以回调的,具体原因,我现在也还不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不是没有使能多播接收呢?
ulTemp = EthernetConfigGet(ETH_BASE);
  ulTemp |= ETH_CFG_RX_AMULEN;
EthernetConfigSet(ETH_BASE, ulTemp);

网友:
组播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destAddr  应该使用组播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