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定时器中断使用总结!

楼主:
最近两天琢磨了下MSP430的定时器,发现还是挺麻烦的,在这里把学习心得记录下来:

在MSP430G2211上只有TIMER A中断,所以在这里我们讨论TIMER A ,TIMER B应该和TIMER A差不多。

       对于每一个定时器来说,它有两个中断,TIMERA0_VECTOR 和TIMERA1_VECTOR 。这两个中断何时被触发呢?在MSP430中,TIMERA0_VECTOR在TACCR0寄存器溢出时被触发;而TIMERA1_VECTOR 在三个时候都可以被触发(TACCR1 CCIFG、TACCR2 CCIFG,TAIFG只要这三个寄存器中的任何一个被置位了,TIMERA1_VECTOR 中断就会被触发)。

     显然,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既然三个寄存器中的任何一个被置位了 都会产生中断,那么用户如何区分这三种中断呢?在MSP430中提供了一个TAIV寄存器,在响应TIMERA1_VECTOR 时我们去查看TAIV寄存器中的值就能得到当前是谁产生了中断。代码如下: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
           break;
      case 4:
           。。。。
           break;
     case 10:
          。。。。
           break;
  }

关于TAIFG这个标记,很多人认为是定时器溢出的中断,所以很多人把TAIFG标记和TACCR0的中断认为是一个东西,但是仔细看430的用户手册你会发现,TAIFG标记并不一定是定时器溢出时才会被置位!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总结的很好,受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的很到位,很好

网友:
说说TAIFG标志。定时器A有四种计数模式:1、暂停模式,2、增模式,3、连续增模式,4、增-减模式。

暂停模式:就是定时器计数,暂停TAR的计数,但不影响其值。

增模式:在寄存器CCR0中设置一个值,当TAR从1增计数到CCR0的值时,TACCTL0的CCIFG置位,当TAR的值从CCR0的值到0时,TAIFG置位。

连续增模式:TAR的值从1一直计数到65535,当从65535到0时,TAIFG置位。

增-减模式:在寄存器CCR0中设置一个值,当TAR从1增计数到CCR0的值时,TACCTL0的CCIFG置位,接着TAR从CCR0的值减计数到0时,TAIFG置位。

网友:
太有用了,谢谢楼上和楼主!

网友:
很有用啊 mark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