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觉得heater resistor 不会工作呢

楼主:
如图,怎么觉得heater resistor 不会工作呢。

R291为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常温为22K,比较器LM311输出高电平,这样mos管闸断,heater没有电流流过。

网友A:
温度下降,热敏电阻阻值增大,电路便会翻转,不过此电路在临界点会抖动,需加入滞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下降,热敏电阻阻值增大,电路便会翻转,不过此电路在临界点会抖动,需加入滞环

是这样的,所以精确的加温恒温控制电路中有温度检测反馈回路,临近设定值时PID逼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恩版主,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恭喜楼主这么快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