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wip的httpd.c的问题

楼主:
void
httpd_init(void)
{
  struct tcp_pcb *pcb;

  DEBUG_PRINT("httpd_init\n");

  pcb = tcp_new(); //新建一个TCP
  tcp_bind(pcb, IP_ADDR_ANY, 80);
  pcb = tcp_listen(pcb);//监听
  tcp_accept(pcb, http_accept);//接收
}

不知道  DEBUG_PRINT("httpd_init\n");和 tcp_bind(pcb, IP_ADDR_ANY, 80); 有什么用

网友:
PRINT就打印个提示,tcp_bind是绑定PCB结构同80端口的IP_ADDR_ANY地址在一起

网友:
回复 楼主:

DEBUG_PRINT("httpd_init\n"); 可以通过开启lwipopts.h里边的调试选项,用来输出(一般通过串口)调试协议栈中与各种协议有关的调试信息,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不是在分析协议栈的话,你可以无视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