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电路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我先用一个运放THS3001射随隔离,然后用THS3120进行功率放大,调试时,射随电路的芯片THS3001很热,结果冒烟了两片,查了一下板子,焊接都没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好郁闷啊!模拟高手给点指导吧!谢谢啊!

今天重新看了一下数据手册,发现自己一开始就错了,没有认真的看清……导致这场烧片子的悲剧!图中ths3120的1管脚应该接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请以附件形式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次一定……呵呵

网友:
不是电源接错了,就是你的器件有毛病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好象打不开图片,是没上传成功,还是方式不对呢,借鉴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没有错……我查了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没有错……我查了很多次了!

点击“编辑”,上传下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是你片子不行,我一次遇到过用比较好厂家的芯片,但把我的电压从-5伏一直,拉到-7伏简直都神乎其神,末相知唉,以为神

网友:
你看看散热片是否有短路到电,冒烟肯定是电短路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构思是直流放大电路吗?如果是的话,请您检查一下运放的输出电压与下级的电路是否匹配?而且我没有看到负载电阻。 一般来说。还没有您这种直耦的连接方式。而交流电路至少要有一个隔直的交连电容才可以。建议您可以仿真一下,看看构思是否合理。

建议楼主再看看教材有关内容。一个电路的设计不能脱离具体的参数要求,设计中至少应当参考元件的有关数据。

网友:
楼主的电路构思是直流放大电路吗?如果是的话,请您检查一下运放的输出电压与下级的电路是否匹配?而且我没有看到负载电阻。 一般来说。还没有您这种直耦的连接方式。而交流电路至少要有一个隔直的交连电容才可以。建议您可以仿真一下,看看构思是否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说的很对啊!

网友:
搭建一个电路,首先要对所使用的元件心里有数。现在一般都会先仿真测试一下。从楼主的电路来看,应当是闭门造车想出来的。对元件的特性看来还有待加深。在附件里的文件中有测试电路可以供您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好的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