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9B96中GPIO存在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
   最近拿到LM3S9B96的板子,做了一些基本功能,感觉都还可以。但是做液晶驱动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主要不是液晶的问题,是LM3S9B96端口的问题。
   开始调一些基础实验时一直做用的是keil4中自带的DriverLib.lib库文件做没什么问题,但由于开发板上液晶的控制接口是在PJ口,,而在keil4中自带的库函数中并没有定义,自然在编译时就没通过。
   后来在TI网站上下载了相关的驱动库文件(包含jpio.c),把需要的文件放到工程中后,进行编译连接都可以通过,程序也可以下载到片子里面,但什么现象也没有。
   用KEIL4调试时发现在进入GPIO口配置的时候读不到端口的数据,程序运行到jpio.c文件中的GPIODirModeSet()函数中的这一段:
HWREG(ulPort + GPIO_O_DIR) = ((ulPinIO & 1) ?
                                  (HWREG(ulPort + GPIO_O_DIR) | ucPins) :
                                  (HWREG(ulPort + GPIO_O_DIR) & ~(ucPins)));
单步运行直接跳转到了启动代码中的:
        FaultISR
        B       FaultISR
命令窗口显示的是:
        Bus fault: Precise data bus error!
    本人对LM3S系列芯片接触的也不是很多,对于它库文件的操作也不是很熟,是不是在添加驱动库的时候缺了什么文件,或是有什么其他药注意的地方,望各位高手指导指导。 [ 本帖最后由 yang_swust 于 2010-12-7 12:53 编辑 ]

网友A:
1,确保在使用前使能PORTJ模块

2,使用最新的lib库和头文件,尤其是修改例程的时候,注意把之前的全部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确保在使用前使能PORTJ模块 2,使用最新的lib库和头文件,尤其是修改例程的时候,注意把之前的全部更新57471

多谢楼上指导!!

的确,在设置端口模式之前要先使能端口,另外换了库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