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学习经验点滴:NV_INIT和NV_RESTORE的区别。

楼主:
NV_INIT保存在nv的内容主要是网络或者节点的配置参数,在节点运行中这些参数很少变化或者几乎不会有变化。NV_INIT选项保存的所有参数可以在结构体zgItemTable中查看到。

NV_RESTORE选项保存的内容主要是节点运行过程中的状态量,借助这个特性,节点在掉电或者复位之后不需要无线电通讯就可以恢复到之前的网络连接状态。NV_RESTORE保存的内容主要有网络层数据库NIB、设备关联表、绑定表、路由表等。

网友:
学习中!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料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

多谢楼主,感觉一般只开启NV_RESTORE,NV_INIT一般没有开启。
但我发现开启NV_RESTORE后,包括zgItemTable中的一些参数也被写进了NV区。譬如PANID 以及通道等。虽然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写进去的。但是不是也是在网络启动后由于走RESUME的路线导致NLME_RestoreFromNV()的调用,回复了NV中的参数。

网友:
謝謝分享,天天學習,日日進步

网友:
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