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2以太网速率大比拼

楼主:
最近研究以太网的速率问题,用lwip协议栈,tcp协议,上位机用vc写的,结果一般速度稳定在1MB/s左右的速度,但觉得还是不够,按理说,10/100M自适应的网卡,怎么也能达到个五六兆的传输速度呀,局域网的文件传输都能达到这么多,可是我为什么达不到了,我看论坛上有人说不用协议栈可以很快,用协议栈就会慢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解决传输速度达到最快,且能随意控制传输和接收数据,或者有更好的建议,多谢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不用协议栈能用来测试一下网口物理上的吞吐率,在以太网实际的应用中,一般都是要有协议栈的,否则怎么让设备随意连接到网络中,怎么保证TCP协议的可靠传输。使用协议栈肯定是要降低网络带宽的利用率,就像是一根水管,水流的速度和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关系,取决于中间最细的那根水管。对8962要尽可能地提高速率,首先我们可以为lwIP协议栈尽配置尽可能多的资源,设置较大的窗口。关掉测试中不需要使用的一些协议,然后协议栈就成为一个黑箱。然后让发送方的应用层尽可能快的发送一些大小差不多的包,对于TCP接收方的应用层还要尽可能快的接收数据。这样应该会测出一个比较理想的速度。
楼主,能不能把你测试的的源码给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别忘了这是单片机

如果楼主想达到快速,高速,可以选用ARM9,ARM10,ARM11,DSP.... 现在这个能传就不错了;P,你家的网速达到10M没;P

网友:
lwIP性能本来就一般,要做优化的,另外以太网控制器驱动那块的效率也要考虑,这个要优化,比如大量使用dma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

网友:
我是在公司做的程序,所以代码搞不过来,最近修改了一下lwipopt文件,可是感觉效果不大,做了测试,udp在35Mbps,tcp在20Mbps,感觉还是达不到理想的速度,100Mbps的网络怎么也要达到60Mbps才可以吧,即使使用了协议栈,有个人说测UDP达到65Mbps,不知道怎么配的,关于楼上说以太网控制器的优化,能不能说详细点,在下不胜感激呀,我要是最终找到提速的心得,一定和大家共享

网友:
8962目前应该是同等级同价格级嵌入式以太网中最快的了

网友:
我自己写过一个TCPIP的测试程序,有65Mbps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解,这效果还不大?都从1M提高到20M了。“随意控制传输和接收数据”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确实是这样。能传就不错了。。。不过你真的需要那么快的网速吗?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个问题,要达到这样的速率要配置哪些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将你的代码奉献给大家学习一下吗,不甚感激呀,我发的数据每次都是1500个字节,已经最大了,不知道还需要改什么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说得1M是上位机接收的速度,是1M字节,不是小b,所以和20Mbps没什么关系,呵呵,让您误解了。
至于“随意控制传输和接收数据”我的意思是可以按序发送数据,不丢包,因为我在测试中发现,虽然发送速度能达到20Mbps,理论的接收速度应该有2M多字节每秒,但加上控制后(保证接收顺序和不丢包)只有1M多了,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可靠的控制方式。不知道我有没有解释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仁兄,不知道你的“确实是这样”是什么意思?
我需要快的速度是从两个方面,因为我用这个做数据采集,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数据采集上来并保存下来,供需要的人分析,所以要越快越好了,毕竟时间就是金钱。还有个原因就是我希望能钻研深一点,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把以太网的能力发挥到最大难道您不希望吗?基于以上两点我希望能将速度发挥到极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说得1M是上位机接收的速度,是1M字节,不是小b,所以和20Mbps没什么关系,呵呵,让您误解了。
至于“随意控制传输和接收数据”我的意思是可以按序发送数据,不丢包,因为我在测试中发现,虽然发送速度能达到2 ...

你所谓的加上控制是采用了TCP协议的意思吗?
你测速一定要说清楚是采用了哪种传输层的协议,TCP或者UDP?
TCP的速度肯定不能和UDP一起比较。

我很赞同你要把以太网速度发挥到极致的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即使使用了TCP协议也同样会出现丢包现象,我希望完全的不丢包,所以要人为的加上一些控制。
最新的进展是用UDP协议,如果不加任何控制,网络使用率为35Mbps,加上则是20Mbps。所以现在要找到方法先将无控制的网络使用率达到60Mbps以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新进展怎么样?
你所说的加上控制来保证完全不丢包,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能不能简单说一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找到了一些lwip的瓶颈,关闭所有的累加检查  #define CHECKSUM_GEN_IP 0   #define CHECKSUM_GEN_UDP 0   #define CHECKSUM_GEN_TCP 0   #define CHECKSUM_CHECK_IP 0   #define CHECKSUM_CHECK_UDP 0   #define CHECKSUM_CHECK_TCP 0 这样速度一下就上去了,发的速率可以看到为56Mbps,可是奇怪的是上面也什么都接收不到了,网上有的人说用硬件做累加和可以代替lwip软件层的效验,但是我不太清楚8962支不支持,因为我对硬件并不是很熟,不知道如何用硬件做累加和效验,哪位大侠知道,一定不吝赐教啊,

至于控制,其实就是收到的数据为想要的数据就给下位机发送一个命令让下位机继续发送,不对就重发,其实没什么控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一下35Mbps,56Mbps这些数据,你称为网络使用率,网络使用率是从任务管理器中看出来的数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哪位大哥搞了8962的以太网能分享一下源代码吗,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