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8962开发板enet-IO demo进行操作系统移植

楼主:
      enet-io这个例程虽然比较简单但在远程控制上很具有典型性,通读源码,除了用了rawapi的lwip协议栈本身,主要对作者的http层的几个文件进行了研究,发现很有价值,特别是对服务器应用程序和java脚本处理以及网页数据存储上都很有借鉴的价值,就开始了对这个例程在ucos上的移植,采用lwip的sequential api代替原有的rawapi传递数据,发现了不少问题。
1:在不加http处理的基础上,接收http请求后发送简单的网页数据,刷新几下,就会卡死,此时能ping通,但是用sniffer发现一直在试图建立连接当中,诡异的是,这个问题本来是没有的,我鬼斧神差的改了lwip与tcpip相关的头文件后,出来了这个问题,后拉改回去,就不行了,mdk中追踪发现,进入tcpprocess()后出现问题。。。,纠结啊。。。
2:在1的问题不存在的时候,加上自己改造后的http协议层的东西,网页能出来,但是图片总是显示很小一段,感觉是没有传输完毕,连接就丢失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定配置了足够的MEM_SIZE了吗?我觉得问题最大的可能性在于lwipopts.h的配置上,以及内存的分配与释放。不至于刷新几下就卡死,很有可能是没有分配足够的资源,或者利用资源后没有释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感觉可能是这些问题,但是mem_size我设了5k了 更大的都试过,pbuf个数也调大了,我对比过其他的lwip在ucos下的头文件参数。。。。。。至于利用资源没有释放,我想协议栈里面的我们应该不用管吧,至于建立的用户数据接收的netif,我也及时释放了啊,academic兄,能不能留个qq,我们交流一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raw api还熟悉那么一点点,对sequential api还没用过。QQ发了站内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