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模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楼主:
 1、LED专用开关电源。电源只能防潮,不能防水,所以电源外置时必需做好防水措施。

  2、开关电源均根据LED模组特性调节好输出电压,请在使用过程中不得随意旋转电压调节按钮。

  3、LED模组均采用低压输入,要求电源安装在LED发光模组10米范围内。

  4、LED存在正负极之分,安装时注意电源端口接线必须正负极相对应,如果正负接反,模组不会发光,也不会损坏LED模组,只要换接即可正常。

  5、LED模组采用低压输入,所以万万不可不经过电源而直接接入220V,否则会造成整体模组烧毁。切记!!

  6、安装LED模组时,要求采用双面胶或木工胶,使模组卡槽与吸塑底板牢固粘贴。在使用双面胶时,必需再加打玻璃胶,否则在室外阳光长时间照射下,会造成模组脱落。切记!切记!

  7、吸塑字或箱体内安装模组时,尽量地采用三分、四分线,在连线时尽量使整个字或箱体内形成一个回路,或多个回路,即用红黑两色电源线将每一笔画末端的模组按正负极相连。

  8、电源端口出线模组串联组数不要超过50组,否则尾端模组会因为电压衰减,造成亮度降低。虽然形成回路可以避免衰减现象的发生,但也不应连接太多模组。

  9、没有经过防水处理的LED模组,安装在字体或箱体时,应预防雨水进入字体或箱体。

  10、模组间距可根据亮度要求进行调整,每平方米布点最好控制在50~100组之间。

  11、电源线接入箱体时,必须首先通过四分线或三分线与相应的四组或三组模组相连。电源线进入箱体后应打一个较大的结,以防其被外面的大力扯脱。

  12、单分线长度分别为12~m、15~m两种,根据实际使用。翘起的连接线(含不用的连接线头)应用玻璃胶固定在吸塑底板,以防遮光。

  13、安装时不可推、挤、压模组上器件,以免造成器件的破坏,影响整体效果。切记!切记!

  14、为了防止连接线容易从线座上脱落,线座设计有倒钩,如果在插入不便时,应退出重新插入。必须确认连接线已牢牢插紧,否则会造成日后的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