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投影仪常见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楼主:
液晶(LCD)投影技术是目前主流的数字投影机显示技术之一。投影成像技术以其不能替代的大画面优势,成为了电影放映、家庭影院应用、商务会议、教育教学、大型指挥控制和监视显示系统的最佳技术选择,在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作为现代数字投影最主流技术之一的LCD投影产品更是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

  从技术层面来看,液晶投影机的兴起主要是内部一个极其关键零组件LCD,原本大银幕投影是以使用传统CRT型三枪投影机为最多,但90年代以后由于LCD的量产技术得以突破,解析度及亮度都大幅增加,自然液晶投影机的品质远远超过CRT型三枪投影机,进而成为大尺寸显示器的主流。

  简单来说,液晶投影机约可解构为光学系统、LCD液晶模组及电子三部分,其中光学系统不但复杂,牵涉的技术层面及范畴也相当广泛,包括光学规格量测、光学系统架构、光学设计、光源模组、分合光元件、投影镜头及银幕等。至于LCD液晶模组则是控制投影机显示影像的装置,主要考量为RGB图元排列、液晶特性等,包括了常见的矽结晶TFT(薄膜电晶体)制程技术,对影像解析度有直接的影响。最后的电子部分是将输入的电子影像讯号加以处理,之后将所要显示的色彩电子讯号传输给LCD液晶模组。

  液晶投影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LCD液晶模组来调变由光源射出投影至萤幕的色光,而为了准确投影出影像的色彩,因此需要将光源的颜色分离成R、G、B三色,之后再合并为一并利用投影镜头投射在萤幕上。液晶投影机因接受电子讯号的不同,分为无法连接电脑的Video型及可连接电脑的Data型两种,若依观赏者跟萤幕前后位置的不同又可分为前投射式(Front Projector)与背投射式(与萤幕一体型)(Rear Projector)两种,且因使用液晶面板的片数不同,可再分为单片式与三片式两种。

  对投影机有了大概的了解和认识,在出现问题和故障的时候,也不会束手无策了,那么,液晶投影机在运用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有那些呢?

  常见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液晶投影仪的电源开关已拨到"ON"的位置,灯泡为何不会亮?

  此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处理:

  大部份液晶投影仪因考虑到散热的问题,所以有Stand by的设备。当电源开关拨到"ON"的位置时,请再注意是否取消Stand by了;可能灯泡坏了,故必须更换或切换至备用灯泡才可继续使用;另一可能就是本身电源开关已出现故障了;或是控制灯源的电路回路上出现问题,必须送回原厂处理。

  为何使用液晶投影仪投射出的画面有所谓"头大尾小"或者"左(右窄)右(左)宽"的梯形现象发生?

  当"头大尾小"的梯形现象产生时,有些液晶投影仪附有梯形修正调整钮(市面上最大到18度的修正),就可以改善此情况发生。而"左(右)窄右(左)宽"的情况,是因为液晶投影仪放置的位置未与银幕平行所致。或将投影仪垫高,使之与银幕夹角成90度试试。

  为什么液晶投影机与部份计算机相连接时,会出现噪声或字迹模糊等现象?

  一般来说液晶投影机与计算机相连接时兼容性较好,而连接笔记本电脑时,因各笔记本电脑输出的讯号(VGA或SVGA)在频宽上,比较不统一,因此在兼容性上可能会产生问题。但可以在"单枪"上的Frequency、Contrast 和Tracking 的按钮上做调整必可达到您所需要的完美画面。

  为何液晶投影仪所投出的画面有中央亮、四周暗的现象?

  事实上所有的液晶投影机投射出的画面均会有如此现象,这是机器本身设计上的问题,是无法克服的,只有在选购前多做比较。
为什么液晶投影仪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原来的那么亮了?

  现今一般的液晶投影机都是采用内置灯泡穿透投影方式来使图像呈现出来,而灯泡的寿命可分为金属灯泡1000小时左右,卤素灯泡100小时至200小时左右。金属灯泡寿命较长但其亮度与使用时间呈线性下滑,使用至 120小时左右后,亮度只有原有的 70%。卤素灯泡寿命虽短但其使用期间亮度一致,亮就亮、不亮就不亮。

  为何液晶投影机不能像传统投影机(Overhead Projectors)有主、备用两组灯泡?如果在开重要会议时,灯泡烧坏了怎么办?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液晶投影机均无主、备用灯泡。凡使用金属灯泡的液晶投影机都只有一个灯泡,所以您必需随时准备一个备用灯泡。另一点就是因更换不易,所以可能有些厂牌的投影机须由原厂的业务员来亲自更换。但是,市面上使用卤素灯泡的液晶投影机有设置主、备两组灯泡,以供临时状况发生时更换使用,即使两组灯泡都烧坏,在更换上也无需任何工具就可完成换装的动作。所以在您购买计算机液晶投影机时您就应该注意此点。

为何市面上液晶投影机的灯泡如此昂贵?

  这是因为金属灯泡的投影机其灯泡均是特殊专用规格,无法与其它厂牌共享,所以无法量产。相对的,卤素灯泡是使用通用规格,因此比较便宜。

  为什么液晶投影机内建喇叭的声音都不是很大?

  因为液晶投影机的主要效果是在于它的完美画面,所以一般的声音都不会很大。如果声音很大的话,那扩音器就要有一定的大小,这样会占掉很多的机器空间。但现在市面上的液晶投影机也都有声音输出端子,可配合会议室本身的音响设备。如有更好的音响设备,甚至可以调重低音、高音、左右声道平衡及仿真3D效果。

  使用中的维护保养是关键

  液晶投影仪的使用过程是发挥其作用和服务的过程,但如果发生误操作或不当使用,也是易造成投影仪发生故障,降低使用寿命的关键时期,因此使用中的维护保养至关重要。在使用时,要注意电源质量,严防过载;注意防震,严禁使用中搬动仪器。

  此外,在使用中应特别注意对灯泡的维护与保养。灯泡是投影仪的关键部件,现在较先进的液晶投影仪大都采用UHP灯泡。这种灯泡较之常用的金属卤素灯的优点是:亮度较高,电光转换效率较高,寿命长。灯泡基本寿命在4000h以上,使用2000h之后,进入衰减状态,但亮度仍可达到原来的80%,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冷光源。在开机状态下,灯丝处于高温状态,此时严禁震动、搬移投影仪,以防灯泡炸裂。灯泡价格昂贵,大都在数千元以上,为延长灯泡的使用寿命,在使用时切忌频繁开关电源,并且不要过长时间连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