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45问题

楼主:
充电芯片工作不正常,输入18V输出只有2.4V

废话不多说了,

设计输出电压VBATT应该在12V左右,现在实测VBATT约为2.4V

其他各点实测电压如下,望高手赐教

VL:6.9V左右,手册规定此电压恒定为5.2V左右,因此我怀疑片子已经坏了

BST:9V左右,按理说BST应该在5V附近,不知道为什么会飙升这么多,我还是觉得片子烧了

LX:1.2V左右,按理LX也应在C7充电的情况下在5V附近的

REF:4.2V,正常

THM:4.2V,正常

SETI:2.4V,正常,R16和R12我用的等值电阻

VADJ:2.4V,正常

求高手,谢谢

网友:
以上为max745的VL spec,可能是你芯片有问题了。建议你换一片试试。如果还有问题,请把你的线路图附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a lot

网友:
我最近也在调试max745 , 遇到了一个问题 ,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所有的参数都正常,接上电池后进行充电发现不能充电,用万用表测量出CCI 和CCV 这两处电压在4.7v左右,超出了手册上写的1.1v-3.5v,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