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新年献礼】第二波——TI Stellaris应用搜集令!

楼主:
本次活动系

【TI 新年献礼】你是Stellaris控?快来抢iPad、iTouch!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5037-1-1.html

总活动之二,期待搜集大家在设计中TI Stellaris的应用产品秀。

活动形式:

在此跟帖,秀出自己使用TI Stellaris的产品、或者别人的作品但感觉很有用的应用。

要求至少包含1张图片。在“你是Stellaris控?快来抢iPad、iTouch!”活动中,占有10%的分值。

活动时间:即日起——2011年1月20日止

我们相当好奇TI Stellaris产品应用到哪些领域?你呢?

网友:
LM3S本来就定位在低端控制,工业应用方面的,我个人没在现实中看到用这个系列的,但应该很合适用在工业方面。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

网友:
感觉现在市场还没打开,
价格偏高

网友:
第一个产品是基于LM3S8962做了一个核心板,实现网络通讯到485的转换,右边是以前的51+8019的方案,通过对比有心的朋友可以看出LM3S的优势了吧:D

第二个产品也是通过这个核心板,实现网口、光纤、串口、485等多种通讯方式的转换,旁边是利尔达送的LM3S6432串口转网口开发板,我做了一个简易的下载器,还不错

第三个产品是LM3S9B92做的一个便携式的多参数环境监测设备,现在还处于打板阶段,我自己搭的一个开发环境,自己移植的一个TFT驱动,没有用TI带的SD2119液晶驱动,旁边是8962的开发板,感觉TI的9BXX系列和8000系列有了跨越式的进步,今后可能就用9000系列了,还在用8962的朋友是不是很失望? 其实8962移植到9000系列是很方便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兼容,这一点我觉得TI做的不错

网友:
呵呵 大家的作品 都拍个照秀秀嘛 让咱看看应用在哪些领域?

网友:
明天看看自己用到ti的什么好东东中最好的一个派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目前知道的就是用在了串口转以太网和LED广告电子屏的控制器当中。串口转以太网,现在市场上生产的厂家不少,不过用LM3S暂时还不多。 LED广告电子屏的控制器,就是点阵比较大的那种,以前用ARM7或ARM9,现在有改用TI Stellaris的。因为Stellaris有足够的flash和RAM,而且可选择的芯片比较多。我个人觉得将来在远程访问,远程启动,远程升级等等方面。数字家庭自动化方向可能会比较有潜力。海尔集团已经制造出了世界第一台物联网冰箱。实现了冰箱与冰箱里的食品、与超市的食品、与人类之间自由沟通也看到这个冰箱的广告了,觉得还是很兴奋的。呵呵。 TI Stellaris虽然不能应用到高端,但是手持设备等等要求体积较小的地方还是很适合的。如果有时间,我将来会试着做个简单的USB游戏手柄,跑跑极品飞车,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东西得靠在公司的朋友了,学校里的话主要是用它的开发板,还有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用来作为主MCU,个人认为做在涉及网络的部分,如智能家居网关。还是不错的。。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分享设计

附件是我根据S2E的参考设计做了一个类似的板子,用的芯片是LM3S6432,除了以太网功能外,我还用到PWM,AD功能.
PWM功能主要用一个3色LED进行显示,调节脉宽可以改变不同的颜色.
AD主要是将测到的电压送到串口在pc的超级终端进行显示.
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实现起来还是不那么容易,幸亏TI整个资源很容易获得,所以还是比较好用.
其间碰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以太网调不通的故障,后来才知道,我手头上没有25MHz的晶振,只有24MHz,结果我就焊了24MHz.

后续我还会做一些板子,如果有感兴趣的人,请和我联系,如果可以的话,我看是否提供出来给大家进行分享,当然只有少量和大家分享,芯片什么都是要钱的,嘿嘿!

网友:
使用LM3S1601驱动240*160的屏,32级灰度
外带20多个按键,串口通信,串口升级程序.

下次2段学习笔记,测试程序回头也发过来.

以下是个人写程序时的笔记,绝对原创

第一段是,无API的串口中断的应用.包括中断的设置,中断的开启,中断的服务程序

第二段是 RAM运行程序的说明,2中方法,不用每次调试仿真时都烧写flash了,并且速度快了很多.

网友:
我下载的中文资料,中断的,flash的,lm3s1601的

--------------------------------------------------------------

稍后说一下

变量和程序在存储器中的定位,

keil生成代码格式的数据提取

制作自己的底层升级程序

网友:
 自己用第一代的lm3s615做的一个智能车,算是Stellaris家族中比较低端的芯片了!!,小车可以自动避开障碍物移动,代码中增加一些的算法后就可记忆位置信息,类似于电脑鼠。(高手莫见笑,小弟还只是学生,学校实验室的条件有限啊:( ,作品有点丑:L  哈哈!!!)

;P 使用的lm3s615开发板:

看看周立功公司基于Stellaris家族中的lm3s615设计的电脑鼠:

网友:
用LM3S6965做的核心板

板载:JTAG口(20针)、LED或OLED显示接口(10针),网口

这个模块老好啦,直接5伏加电,管脚引出,拿来可用,可虽时上网,嘿嘿!!!

照片

照片

网友:
zio-usb-------Interface SPI devices, I2C devices, motors, sensors to a PC.

ZIO

ZIO is an IO framework for rapid product development. ZIO Motherboard is a USB device that provides access to IO interfaces like GPIO, Sensor, PWM, I2C and SPI. ZIO comes with an API that can be used to access the IO interfaces provided by the motherboard, from the PC.

Applications

  • Rapid embedded application prototyping
  • Hobby electronics
  • Teaching and learning electronics
  • Building robot prototypes
  • Development of PC based embedded systems
  • Low speed data acquisition
  • Testing and debugging boards, I2C, SPI peripherals, etc.

Features

  • Connects to PC through USB
  • Powered by TI's Stellaris LM3S3748 (ARM Cortex-M3 core)
  • Interfaces: GPIO, Sensor Input, PWM Output, I2C, SPI
  • Powered by Open Source software.
  • Host-side API for programming the ports
  • APIs available for Java and Python
  • API documentation for easy reference
  • Port interfacing guidelines for common scenarios
  • GUI based Control Panel to explore the board
  • On-field firmware upgrade through USB
  • OS Support: Windows XP/Vista, GNU/Linux - Debian, Ubuntu, Mint, Fedora

===================================

网友:
手机功能应用

既然大家都在发言,我也来了。。。。。。

   主要是活动的奖品太丰富了。。。。

下面是自己做的一个利用TFT作为硬件平台的手机功能开发,图中我放了现场板子主要是实现双机通信,基于CC2500模块实现。

下面是我开发的硬件平台,手机像素低,效果不是很明显呀。。。

网友:
用LM3S8962实现对飞思卡尔小车的遥控驱动

这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但还是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利用的UART的IRDA模式通信,实现两板单相控制的目的。

做出来就为了好耍,希望大家别笑。。。。嘿嘿 。。。。

用的是4驱动的小车,所以做的时候,用三极管搭成的驱动电路直接冒烟呀。

     因为电流过大呀。。

        所以后来就换成了用MOSFET搭的一个驱动电路。。。。利用光耦隔离将两部分电路是完全隔开的。。不至于影响到芯片。。。。

网友:
分享创意
前两天把以前写的整理了一下,放在这里
网络开发笔记(完整)

网络开发笔记(完整).pdf

网友:
哈哈,我也来掺和一把,说实话TI的我只申请过一个ADS7843...上次电子设计大赛做了个触摸屏正好用上了...最后虽说只拿了个省二但是还是很有成就感哪...

网友:
我的TI Stellaris的产品应用在石化方面

石油计量远程采集监控系统

采用TI的LM3S9B96做的主控板2路RS485,2路CAN,1路以太网,扩展EPI,扩展CC2500射频通讯,OTG USB扩展,1块SD卡,TFT LCD 通过USB接口连接DTU 进行GPRS远程通讯,通过CC2500 扩展板 无线控制语音板,对告警进行语音播放,同时可以采集语音。主控板的PCB图 DTU实物图 CC2500扩展板实物图语音扩展板实物图

还有块接口板还在规划中,采用LM3S5R31 实现DO(数字开关量输出),DI(数字开关量输入),AI(4~20MA输入采集),AO(4~20MA 电流输出)RS485通讯*3,CA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