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和KEIL怎么使用代码折叠功能(已解决KEIL的设置了)

楼主:
求助,IAR和KEIL怎么使用代码折叠功能,不知道怎么设置了,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说的这个

还可以设置快捷方式。

网友:
我把图传上来吧,我记着以前有这个功能来着

这是keil里面的,怎么设置呢

这是keil里面的,怎么设置呢

网友:
代码折叠功能是什么?请BOSS们说明白点可以吗?
    学习中。

网友:
Keil的会弄了,在编辑窗口中点右键Outlining->Start ALL Outlining,就能全局使用代码折叠功能了

网友:
IAR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不错不错,折叠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我也忘了IAR有没有这个功能了,现在用Keil v4了,感觉还不错,最起码Editor功能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