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20接收问题,一直接收不到正确数据?

楼主:
cc2520接收问题,一直接收不到正确数据?能发送出正确的数据和设置信道,但是接收只能进中断,每次只能读出很奇怪的数据,下面是接收程序。那位帮忙看看!

    CS_CC2520 = 0;
    SSI0_Enable();

    SSI0_Send_Byte(RXFIFO_READ);     // RXFIFO_READ= 0x30
    CC2520_PSDU[0] = SSI0_Get_Byte();
    for(i=0;i<CC2520_PSDU[0];i++)
    {
      CC2520_PSDU[1+i] = SSI0_Get_Byte();
    }

    SSI0_Disable();
    CS_CC2520 = 1;
    CC2520_Command(CMD_SFLUSHRX); // CMD_SFLUSHRX = 0x47

很奇怪啊!

网友:
可能是初始化的问题
// Recommended register settings which differ from the data sheet
static regVal_t regval[]= {
    // Tuning settings
#ifdef INCLUDE_PA
    CC2520_TXPOWER,     0xF9,       // Max TX output power
    CC2520_TXCTRL,      0xC1,
#else
    CC2520_TXPOWER,     0xF7,       // Max TX output power
#endif
    CC2520_CCACTRL0,    0xF8,       // CCA treshold -80dBm

    // Recommended RX settings
    CC2520_MDMCTRL0,    0x85,
    CC2520_MDMCTRL1,    0x14,
    CC2520_RXCTRL,      0x3F,
    CC2520_FSCTRL,      0x5A,
    CC2520_FSCAL1,      0x03,
#ifdef INCLUDE_PA
    CC2520_AGCCTRL1,    0x16,
#else
    CC2520_AGCCTRL1,    0x11,
#endif
    CC2520_ADCTEST0,    0x10,
    CC2520_ADCTEST1,    0x0E,
    CC2520_ADCTEST2,    0x03,

    // Configuration for applications using halRfInit()
    CC2520_FRMCTRL0,    0x60,               // Auto-ack
    CC2520_EXTCLOCK,    0x00,
    CC2520_GPIOCTRL0,   0x00,//1 + CC2520_EXC_RX_FRM_DONE,
    CC2520_GPIOCTRL1,   0x00,//CC2520_GPIO_SAMPLED_CCA,
    CC2520_GPIOCTRL2,   1 + CC2520_EXC_RX_FRM_DONE,//CC2520_GPIO_RSSI_VALID,
#ifdef INCLUDE_PA
    CC2520_GPIOCTRL3,   CC2520_GPIO_HIGH,   // CC2590 HGM
    CC2520_GPIOCTRL4,   0x46,               // EN set to lna_pd[1] inverted
    CC2520_GPIOCTRL5,   0x47,               // PAEN set to pa_pd inverted
    CC2520_GPIOPOLARITY,0x0F,               // Invert GPIO4 and GPIO5
#else
    CC2520_GPIOCTRL3,   CC2520_GPIO_SFD,
    CC2520_GPIOCTRL4,   CC2520_GPIO_SNIFFER_DATA,
    CC2520_GPIOCTRL5,   CC2520_GPIO_SNIFFER_CLK,
#endif

    // Terminate array
    0,                  0x00
};
用的是TI的例程,只修改了中断口设置,将GPIO2设置为中断口。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使用sniffer看一下发送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啊,我是用SmartRF看的,收到的数据正确,但给他发数据就出错。控制器用的是LM3S3739.

网友:
LZ能发源码吗?
  我用的是CC2500 的模块,这个模块已经做好了,但没它的图。。。遇到了。。。

网友:
调好再发,现在还有问题,接收一直不正确。

网友:
我是按TI的一个点对点调试的,现在正常通讯了。设置如下。附件是TI的点对点程序,有需要的看。 CC2520 Software Examples (Rev.

static regVal_t regval1[]= {
    // Tuning settings
#ifdef INCLUDE_PA
    CC2520_TXPOWER,     0xF9,       // Max TX output power
    CC2520_TXCTRL,      0xC1,
#else
    CC2520_TXPOWER,     0xF7,       // Max TX output power
#endif
    CC2520_CCACTRL0,    0xF8,       // CCA treshold -80dBm

    CC2520_FRMFILT0,    0x0C,       // FRMFILT0          Frame filtering
    CC2520_FRMFILT1,    0x78,       // FRMFILT1          Frame filtering

    // Recommended RX settings
    CC2520_MDMCTRL0,    0x85,
    CC2520_MDMCTRL1,    0x14,
    CC2520_RXCTRL,      0x3F,
    CC2520_FSCTRL,      0x5A,
    CC2520_FSCAL1,      0x03,
#ifdef INCLUDE_PA
    CC2520_AGCCTRL1,    0x16,
#else
    CC2520_AGCCTRL1,    0x11,
#endif
    CC2520_ADCTEST0,    0x10,
    CC2520_ADCTEST1,    0x0E,
    CC2520_ADCTEST2,    0x03,

    // Configuration for applications using halRfInit()
    CC2520_FRMCTRL0,    0x60,               // Auto-ack
    CC2520_EXTCLOCK,    0x00,
    CC2520_GPIOCTRL0,   0x90,//1 + CC2520_EXC_RX_FRM_DONE,
    CC2520_GPIOCTRL1,   0x27,//CC2520_GPIO_SAMPLED_CCA,
    CC2520_GPIOCTRL2,   0x28,//1 + CC2520_EXC_RX_FRM_DONE,
#ifdef INCLUDE_PA
    CC2520_GPIOCTRL3,   CC2520_GPIO_HIGH,   // CC2590 HGM
    CC2520_GPIOCTRL4,   0x46,               // EN set to lna_pd[1] inverted
    CC2520_GPIOCTRL5,   0x47,               // PAEN set to pa_pd inverted
    CC2520_GPIOPOLARITY,0x0F,               // Invert GPIO4 and GPIO5
#else
//    CC2520_GPIOCTRL3,   CC2520_GPIO_SFD,
//    CC2520_GPIOCTRL4,   CC2520_GPIO_SNIFFER_DATA,
//    CC2520_GPIOCTRL5,   CC2520_GPIO_SNIFFER_CLK,
#endif

    // Terminate array
    0,                  0x00
};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CC2520接收端的问题解决好了没有?可否参考一下。发送帧后,在接收端的GPIO4上一直都没有检测到高电平,不知道是哪里错了,希望楼主能帮助一下。

网友:
关于cc2520的设置

上楼的,我也是在调试这个cc2520,但是现在射频发送不出去,我想问问,你配置的寄存器是不是都用CC2520_MEMWR8(p->reg,p->val);来实现,这个数据手册上还有其他比如命令啊,寄存器啊,memory啊这些怎么弄啊?

网友:
看到你在电子工程世界论坛发的关于cc2520的帖子,本人现在也在搞cc2520,但是发出去的数据和收到的(频谱仪)数据完全两个样子。能否请你发一份你之前调好的源代码给我参考参考,不甚感激

网友:
楼主,我最近也在跳cc2520,但是发送接收都没调通,楼主能给我发一下你的源代码吗?我用的是msp430f5438a
不尽感激

网友:
最近在做CC2520,发帧后SFD始终不变,不知道哪里出错,希望楼主能帮助一下。

网友:
分别观看波形,看看有没有规律可循!!!然后查出原因!!!

网友: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