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做元器件MARK纪录如何?

楼主:
这个不多说,做过设计的朋友都知道,也很经常遇到,选料问题,辨别料等等

网友:
虽然没做过但是昨天看到关于mark的了,是一个软件里的,不太懂,等待解决

网友:
没看懂,啥是MARK纪录?

网友:
应该是芯片上丝印和实际芯片的型号 之间的对应关系吧
===================================

网友:
正是LS所说的,经常会遇到这类事,选二极管什么的却不知道选什么样的一个丝印是S2 一个丝印是S4 的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