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alon总线介绍:和传输无关的信号

楼主:
和传输无关的信号

Avalon接口提供具有系统级功能的控制信号,如中断请求和复位请求信号。这些信号不是和每个数据传输直接相关的。

中断请求信号
Avalon中断请求信号允许从端口发出中断请求(IRQ), 表示它需要主端口为之服务。Avalon交换架构在系统的从端口和主端口之间传递IRQ信号。
1. 从端口中断信号:irq
从端口可以包含irq输出信号,irq信号作为外设逻辑需要主端口服务的标志位。从端口可以在任何时刻发出irq,irq信号的时序同任何传输都没有关系。外设逻辑必须保持irq持续有效,直到主端口明确地复位了中断请求。

2 主端口中断信号:irq和irqnumber
主端口可以包含irq和irqnumber信号,这让主端口能探测并响应系统中从端口的IRQ状态。Avalon接口支持两种计算IRQ最高优先级的方法:软件优先级计算和硬件优先级计算。
(1). 软件优先级计算
主端口包括32位的irq信号的情况下,使用软件IRQ优先级的计算。这种情况下,主端口不包含irqnumber信号。在软件优先级的配置中,Avalon交换架构将来自多达32从端口的IRQ直接传递给主端口,对IRQ优先级没有任何的设定。0到32位的irq可以在任何时刻进行设置, 表示所连接的从端口的IRQ状态。在有多个位被同时置为有效的情况下,主端口(假设在软件的控制下)决定哪个IRQ有最高的优先级,并作相应的反应。 irq未使用的位被永久禁用。
(2). 硬件优先级计算
主端口包含1位irq信号和irqnumber信号的情况下,使用硬件IRQ优先级计算。Avalon交换架构发出irq给主端口,通知主端口一个或多个从端口产生了IRQ。Avalon交换架构同时发出6位的irqnumber信号,给出具有最高优先级的挂起的IRQ的编码值。
使用硬件优先级计算,主端口能够检测多达64个的从端口IRQ信号。Avalon交换架构(硬件逻辑) 识别出最高优先级的IRQ,并只传递该IRQ的编号给主端口的irqnumber。越小的irqnumber值表示更高的优先级,0为最高的优先级。当一个优先级更高的IRQ被挂起,低优先级的IRQ就无法被主端口检测到了。

复位控制信号
1 reset信号
Avalon主端口和从端口可以使用reset输入信号。只要Avalon交换架构发出reset信号,外设逻辑必须复位自己到一个已定义的初始状态。 Avalon交换架构可以在任何时刻发出reset,不管一个传输是否正在进行。reset脉冲的宽度大于一个时钟周期。
2 resetrequest信号
Avalon主端口和从端口可以使用resetrequest信号复位整个Avalon系统。resetrequest对于类似看门狗定时器的功能非常有用,如果在一个设定的时间内没有对看门狗定时器操作,它将复位整个系统。发出resetrequest导致Avalon交换架构对系统中的其它外设发出 reset。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